关于手机信号PRX DRX疑惑

楼主(2017-06-09):
断定是没接收或没发射,检修必须查信号通道,苹果的帖子比较多,跑通道有三分把握,比如找个GSM900什么的飞线问题不大。安卓的就不好说了,昨晚找红米3  GSM900通道,半天都定不下来。框架图里看见天线开关 到射频IC有TRX PRX  DRX 。  TRX知道意思,PRX  DRX ,百度一下答案是:“主集接收和分集接收” 等于没百度,查了也不懂啊。大家帮看看,这板子GSM900要怎么找

网友A:
GSM900发射原理:U401内部的基带的TX发射模块通过WTR0_TXBB_I_P/NWTR0_TXBB_Q_P/M四根线将信号发送到射频收发器U2TX模块,通过内部TX模块后改名为WTR0_TX_DA4_GSM_LB发送到U1U1再通过U2803U2801到天线ANTENNA往外发送。
SM900接收原理:ANTENNA天线接收信号经U2801U2803送到U1,经U1选择后输出TRX_B8U3105,改名为WTR0_PRX_LB2送到射频收发器U2PRX模块,经PRX转换后输出WTR0_PRXBB_I_PWTR0_PRXBB_Q_PU401内部。

个人见解。

网友:
安卓机搞的不多。具体分不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SM900发射原理:U401内部的基带的TX发射模块通过WTR0_TXBB_I_P/N和WTR0_TXBB_Q_P/M四根线将信号发送到射频 ...

还是老徐到位啊,定位发射容易,接收就难了,是B8通道。我当时也注意B8 B5通道,新人WTR0_PRX_LB2没见GSM注解就不敢确定,后来百度“WTR0_PRX_LB2”查到文献才确定。老徐啊,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徐到位啊,定位发射容易,接收就难了,是B8通道。我当时也注意B8 B5通道,新人WTR0_PRX_LB2没见GSM ...

没给老徐一个大大的么么哒吗

网友:
GSM900走B8频段

网友:
这信号线路真心复杂,越是研究头都大了

网友:
1楼的徐老师已经为你耐心讲解了。。。

网友:
图纸定义有差别,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GSM900发射原理:U401内部的基带的TX发射模块通过WTR0_TXBB_I_P/N和WTR0_TXBB_Q_P/M四根线将信号发送到射频 ...

徐老师的知识点果然不是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给老徐一个大大的么么哒吗

么么达是什么东西??

网友:
GSM900发送走2G专用通道,接收走B8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