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触摸板不管用

楼主(2017-06-09):
华硕X44H,触摸板不管用,键盘也不管用

当时就理性的发了键盘和触摸板,货到后就感觉,不对劲了

换过触摸板后,明显还是不管用,一度怀疑发的触摸板还是坏的,但是

还是坚持自己的主观想法,大胆想想,小心求证的原则,又找了个废本

的触摸板,试了试,还是不行呀,立马开始找点位,

点位显示,5V电压有,两个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让我陷入僵局

找个硬盘,又装了个WIN7系统,中间也取了电池,清空了BIOS.还是不行

进PE也不管用,数据线正常,电压正常,那只能怀疑EC了,先软件,后

硬件的原则,还是不能错,装了一大堆官方的驱动,触摸板的装了两个

顺带更新一下bios吧,这里我选择的是系统下升级BIOS,不会乱,

在这有个小窍门,就是BIOS升级软件装不上的时候,把官方网址里的公用程序

ATK部分都装上,就可以了,结果就是我成功了。触摸板管用了,

结论,就是升级BIOS解决了触摸板不灵,扣电池放电不管用哦。

网友:
刷一个BIOS  试试

网友:
这上面也没有什么可修的元件了,不行就换吧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碰到过。。。。。赞一下

网友:
触摸板还真没修过。。 一般都不管他。。 都是外接鼠标的

网友:
这年头BIOS好神奇

网友:
BIOS导致的啊

网友:
BIOS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触摸板和键盘都不好用 肯定不会先发键盘和触摸板吧!你太懒了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不行么?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重新合个BIOS刷上就好了

网友:
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坏的呢,请问楼主

网友:
这也能发现,也算细心的了。

网友:
意思是BIOS的原因引起的?BIOS坏了?

网友:
华硕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不过没有解决好。谢谢

网友:
遇到过华硕声音噪音  BIOS版本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