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pads软件如何设置鼠标滚轮缩放和右键移动

楼主(2017-06-09):
(图片)

网友:
这是什么啊

网友:
手机维修的、你百度=搜一下 有介绍的!

网友:
要安装一个pads助手

网友:
要装一下鼠标辅助软件的PADS助手。

网友:
这是迅维的点位么?

网友A:
把鼠标助手打开。EDAHelper  名字是这个。你找一下,不行下载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鼠标助手打开。EDAHelper  名字是这个。你找一下,不行下载一个就行了。

楼上正触。

网友:
下这个软件的时候  一般都是自带的  那个鼠标插件

网友:
需要配合鼠标增强器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鼠标助手打开。EDAHelper  名字是这个。你找一下,不行下载一个就行了。

随着系统启动就行了。设置下就行了。必须有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着系统启动就行了。设置下就行了。必须有这个软件。

是的。必须这个软件。
哥们是佛弟子吗?    净土法门,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网友:
这个是需要安装鼠标辅助软件的PADS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