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501进水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7-06-09):
昨天接到一台Z501红色外壳的机器,客户说是昨天还是好的今天就不开机了,接下机子报价后开单子打发走人。拆机一看这是进水了, 而且时间应该很久,清洗处理过后,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基本正常,接上可调5A大短路,公共对地阻值不稳定有时候只有20多有时候又正常,郁闷。烧鸡发现板子内层可能是公共点有短路,进水出腐蚀的地方有个滤波电阻已经掉了 下面明显发黑,有发热的情况。没办法用刀片刮开,果然里面都烧糊了 最后直接干了个洞,最里面层和上面的层是公共点和接地,测量后正常 终于不短了 接上可调待机正常0.03,触发后发现问题,电流只跑到0.2几就掉了,因该是有电压没出来或者是还有短路 ,哎测量时发现内存供电PU501没有电压 对地阻值也正常,测量芯片7 脚和8脚有3.3v电压,12脚有5V 9脚有18V多点。4脚vttref没有电压、19脚VLDO没有电压,芯片是RT8207MZQW估计是坏了,先换芯片吧 没有这个芯片,(在一块料板中找到个4B=3A找不到资料和图纸,料板版号LA-C9212P)对比测量了供电 上线管G级对地这些都是一样的,先换上试试,开机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最后问下这个实测4B=3a可以代换RT8207MZQW 那么这个4B=3A是什么型号的?求大神告知啊。

网友:
我去!大神啊!这你都搞定了!nb

网友:
这个型号只有图纸上面才有标示 也可以问问买芯片的

网友:
一般一个厂家一个用途的芯片长得一样大致都可以代换

网友:
高手,少这么大个洞,都搞定了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修的真曲折啊

网友:
就是这个型号,淘宝查一下就好了

网友A:
这个要看图纸上的型号, 这种代码芯片一般我找不到   看下脚位定义 , 一样的上上去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图纸上的型号, 这种代码芯片一般我找不到   看下脚位定义 , 一样的上上去都可以用

嗯嗯,只要定义相同一般都可以

网友:
牛逼哄哄,热气腾腾,搞你思想,放你光芒

网友:
处理那个洞比较厉害,很多板层短路的没法搞

网友:
芯片代换不试不知道,一试真正好,板子上多了个螺丝口

网友:
这种进水还可以,总比客人自己刷干净了拿来要好

网友:
其实我在想 干个洞 中间层的信号线没有受影响 这个比较屌

网友:
板这样能搞好,有点能耐

网友:
芯片型号多数看图纸上的。。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这是刮骨伤啊,技术牛逼

网友:
RT8207PGQW 百度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