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91W屡损5V 12V输出电容

楼主(2017-06-09):
前两天接修三台现代N91W显示器同样问题开机不显示电源灯闪烁,机器比较老经过跟客户一番议价后200元三台,之后过程:拆机两台都一样输出电容几乎都鼓包了,第三台只有一个电容鼓包了。剩下的就是将全部的鼓包电容换新,第三台只把那鼓包的电容换了。开机试机全部正常交付客户。第三天客户就抱回了一台,心想估计是只换了一个电容的机器。打开机器还真是那一台,接下来把5v 12V的电容全换新的,耐压值25V1000UF 和50V470UF并联的耐压值,试机正常交付客户,又过了两天也就是今天,客户又拿过来了还是那台机器两个25V1000UF的电容上面下面又鼓了,裸板试机测电压12V为12.9V  5V为5.1V。带负载肯定不行。高手请帮忙分析下,根源在哪里,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电容质量不行,全换新吧。

网友:
要么电容质量不行,要么你装反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电容质量不行,那批25V1000UF的电容,顶多用半年。

网友:
在换个别的电容看看   别换这个一样的

网友:
12V为12.9V  5V为5.1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只是电容为什么会鼓包,电容质量不行吗

网友: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一遍  是不是电容规格不匹配

网友:
电容嫌疑有点大

网友:
电容本身问题吧

网友A:
电容在淘宝买的吧,我买过一批电容22UF/50V,一袋50个有37个用电容表测量8、9UF左右,测第一个时我还以为我电容表有问题,这表是我2002年在武汉前进四路买的,测第四个容量正常。在一次维修电源板把我坑惨了。。

网友:
换全新的   25V 1000的   把原来板子空缺的都补上

网友:
应该是你电容问题,待机电压稍微高点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
说不出原因,估计还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用好一点的电容,105度,主板用的那种高频低内阻电容。

网友:
其他元器件在测试一下有没损坏的

网友:
估计其他元器件有问题,负载过重

网友:
回复以上各位,后来从旧板子上拆下25V470UF电容换上试到现在正常使用,应该就是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在淘宝买的吧,我买过一批电容22UF/50V,一袋50个有37个用电容表测量8、9UF左右,测第一个时我还以为我 ...

确实是从淘宝上买的,以前没用过,就这次客户抱过来三台机器用上了,另外两台机器也是全部返过来了。真倒霉!

网友:
我修板只坏了一个电容,也要把所有电容都搞掉,这样不会修返,耐用,至于换上的电容,又坏了,可能是电容不过关。

网友:
现在的新电容真的好差,还比不上从坏板上拆

网友:
电容质量不行

网友:
耐压值搞高一点的,并几个电容

网友:
一电容质量问题二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