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笔记本的疑难杂症

楼主(2017-06-09):
一台x200笔记本开机电流0.6 有报警声 ,于是拆机,裸板开机一样0.6 南桥持续发烫 ,各个电压都正常的 ,南桥换了,问题依旧,有哪位大神知道的???

网友:
南桥少了一个电压

网友:
桥的工作条件查了吗?南桥缺电压会引起桥烫!

网友:
几声报警?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呢   看看吧

网友:
没短路的话,应该是缺失电压

网友:
南桥缺电压也会发热

网友:
换了还烫  就得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看下如何报警 就是一种问题指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