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430短路维修

楼主(2017-06-09):
没搜索分了!发发帖子,今天同行拿过来一台E430机子说不开机,  电流表插电待机0.03  这款机子正常待机一般都在0.01 。给同行说留下,  拆机过程中也没有发现进液,裸板仔细看确定没进液没有损坏的元器件迹象,开始测吧,待机0.03 待机偏高,万用表打电感阻值,个人一般都是从3.3V   5V电感开始。 刚打对地表响了! 3.3V阻值30多欧不正常,5V  300多欧正常  1.05V  100多欧正常  1.8V  160多欧正常  CPU 400多欧正常    独显供电电感阻值8欧 正常。
集显供电阻值400多欧正常    公共点19V电感 40多欧不正常, 测完确定19V短路  3.3V短路,  19V  3.3V同时短 确定引起19V短路的就是3.3V供电管其中 一两个,  去掉PQ401  19V阻值正常400多欧, 再测3.3V  30多欧,继续修3.3短路的,这会心里再祈祷  千万别南桥短,黑胶的这种换起来烦的很!  多了一个心眼测了U口阻值先确定一下南桥,    TMD表响了!  NND的40多欧的阻值!  怕啥来啥真的是。  喝了两杯开水压压惊。 去掉南桥还好没掉点,烙铁洗完板子,很完美,公司基本BGA都是我在做所以对于换芯片还是有自信的!  取SLJ8C换上冷却之后测U口阻值500欧左右,3.3V阻值 300多欧 电感阻值都正常了!  装CPU  内存上电  待机0.01  摁开关0.01——0.06 。  卧槽这什么意思?
换完南桥我也没测待机有没有,直接插的表看的,  测电压  3.3V  5V  *脏话*  一个都没有,  一步一步来吧, 测待机条件吧  RT8205   EN开启3.3V   VIN 19V  线性VREG3  3.3V  VREG5 5V   都有阻值也正常!  后条件也不测了直接换待机芯片,全新的换上,插电测待机 3.3V 5V也出来了  摁开关电流一路飙到1.35,看着电流怎么不跳?这电流高了因为没接屏 没接外设,裸板怎么会这么高!难道还有短路的?  手放在板子上一摸,*脏话*  烫死了大清早昏昏欲睡的直接给烫清醒了! 刚好今天兰州下着大雨。
看了下发烫的位置,是声卡芯片,手上有料板换掉声卡芯片, 继续上电0.01 到0.85到0.93,目测电流正常了,电流正常了我心里怎么感觉机子没亮机呢, 电流就跳了一次。 测了下各个电感电压,电压都出了,同事说接屏看下,  外显不显, 接屏  开机屏幕亮了。心里多了心眼这款机子不支持外显么?确实不支持啊!裸板接外显点了好几次也是一样。之前这机子的BIOS被刷过,电流不跳外显不亮电压全有的那会还以为BIOS也有问题,雨天修机子昏昏沉沉的,不然刷BIOS  改ME折腾半天呢!机子亮了就开始装机  先不上螺丝测机,主板装到底壳插电  , 阿西吧   待机0.32   (机子可以正常进系统) 难道网卡也坏的?  去掉网卡小板的线待机0.01  ,靠   网卡也是坏的,  去掉网卡RTL8111F 废板子上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样的,  找到RTL8111E的, 看论坛有两者代用成功的!不找了直接装上,进系统测试 网卡刚进桌面系统提示驱动已安装,上网  U口  键盘 声音  无线都已测试,所以E430 的网卡可以用RTL8111E代替RTL8111F。  此机维修结束, 雨天发发帖子,往各位大神不喜勿喷。

网友:
牛,烧了这么多!!

网友:
加点图片和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啊呀辉哥就是666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没图片对于新手可能看不懂

网友:
虽说没有图 但看了这么久  楼主的技术真心不错 看故障应该是系统供电芯片出问题导致3V上管击穿 导致南桥 声卡 网卡全部击穿 厉害  !!!

网友B:
多放几张图这贴就好看了

网友:
短路有时候确实要 查出所有短路位置 这个坏的不少  加分了

网友C:
这个机器有可能是USB设备烧的

网友D:
这机器烧了这么多,需要收多钱才能对得起我们的技术呢

网友:
写的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E:
楼主修好收了多少?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收了多少?

收了4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烧了这么多,需要收多钱才能对得起我们的技术呢

收了4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有可能是USB设备烧的

应该是插外设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放几张图这贴就好看了

下次发帖带图  那天客户要的急也就没怎么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没图片对于新手可能看不懂

客户要的急就没拍照!下次发帖带图。

网友:
基本上很多8111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