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TR G150M-B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09):
海尔TR G150M-B不开机 拆机测各大电感无短路,按开机有反应 电流0.02上不去 测待机3V有 无5V 这机5V是开机后才出的 待机IC PU2 第一脚是5V EN 开机后无电压 查图纸连到PQ9 6脚 测PQ9 2脚开机有3V 果断换PQ9
开机正常

网友:
再详细 点写就好了,开机电流到多少啥的

网友:
感谢 按你的方法修好了 之前一直查EC  和桥 没看5V开启 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确实是这个问题,刚刚按照楼主的经验直接秒杀了一台G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