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令人头疼的显卡黑胶,终于成功了一次!

楼主(2017-06-09):
修过好几次黑胶的机器,基本上都是芯片取不下来。尝试了好多次,前几天接到一台SL410K,终于把芯片取下来了。
把经验分享给大家,有机会你们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机器到手,我先用助焊膏涂满芯片周围,然后用热风枪把助焊膏吹进去
无铅的曲线,上BGA两次,依然没能把芯片拿下来。
最后用拆胶液,用棉花沾上拆胶液(不能沾太多,后面说明原因),围在芯片4个角,大概放置半个小时,这里我忘记拍照了。
然后上BGA,一样的温度曲线,终于把芯片取下来了
发现似乎有掉了一个掉,拿显微镜看了一下,应该是空点
再来就简单了,芯片焊上,成功亮机
OK,装机测试准备收钱咯
最后再说一下,拆胶液不能沾太多,我用料板测试过,如果不用棉花沾,直接拆胶液灌满BGA底部,会把焊盘上面的绝缘绿油腐蚀掉,而导致露铜,这样基本上就完蛋了。所以一定要用棉花,适量。
至于拆胶液品牌,我怕有打广告嫌疑,所以大家去万能的TB上找吧。如果这帖子有帮助,麻烦不要吝啬,帮忙加点分吧现在只能发帖才有分了。

网友:
能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个显卡很好拆了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解胶剂 拆T61的显卡 那才叫难搞 这个真的太简单了

网友:
黑椒不好去除

网友A:
运气好,拆下来的时候胶都在芯片上面,主板上面很干净

网友:
我都是到了温度直接翘起来。。掉过好几次点 以后买点拆胶液试试

网友:
有这么难吗,,

网友:
SL410K显卡太爱坏,手里一台触发0.78不动,刷BIOS没用,也是显卡挂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一直都是硬干的

网友:
原先T61的显卡都要撬

网友:
SL410K还好   后面二显存没上胶的!! 旁边北桥隔热做好  成功率还是高的!

网友:
我搞这个都是靠运气

网友:
曾经拆自己用的r61显卡,拆下来焊盘上面的线路扯烂的一塌糊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现在好多新机器都是BGA形式  好多机器不敢搞

网友:
有机会肯定搞上一下

网友:
这种老机子起步价200,不然不搞

网友B:
我今天也修好一台sl410k,同样也是显卡问题。不过我是换集显主板。因为重植的话,会返修。。换芯片太贵,怕买了到假的。所以安全起见,换集显主板,还有怕取黑胶,弄坏焊盘。哈哈

网友:
赚钱就是道理,,,

网友:
还要放棉花啊 学习了

网友:
这个黑胶很好干的 最重要的是BGA下风口温度要比上风口高 干之前主板多预热一下 基本拆下来之后黑胶都在芯片上 主板上少量黑胶 用风枪吹着 用手术刀刮下来 跟修手机焊盘除胶一样

网友:
拆成这样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网友:
这个还好 面积不大

网友:
这个拆的效果确实很好,,。。、

网友:
上无铅,有铅感觉可能返修啊。

网友:
学习了,,每次碰到黑胶头大

网友:
以修过多次,没有一次能修好过。不是换板就是报废。无语。。。

网友:
我们几乎不换

网友:
多一些经验,总比没有好。

网友:
黑胶没那么可怕,不要除胶液也可以搞定

网友:
控制好温度 不用拆胶液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时候,主板很容易变形

网友:
其实BGA温度到了 直接取就好了 去胶液致癌。。

网友:
这款黑胶是有点难度,比e40成功率还低

网友:
我一般温度上240 下260 用镊子慢慢翘松

网友:
要小心 还是能成功的

网友:
黑胶对于我来说小菜。呵呵。恭喜你

网友:
这个拆胶剂好使不,这个显微镜是那种USB的显微镜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现在好多新机器都是BGA灌胶的,拆过几个都会掉点

网友:
嗯,先收藏了 能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还好 有图纸  可以修一下  好多一体机都是没有图纸的  碰到比较奇葩的问题都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网友:
楼主心思缜密  学习了   以前遇到过还好吧,挺好清理的,我都给显存贴上锡箔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的时候我就直接用电烙铁粘锡焊晶体。

网友:
恭喜 换黑胶显卡 成功。。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
记得上次取个THINKPAD的桥,温度高了,桥取下来了,没掉电,芯片挂了。这个是要慢慢磨合多试几次就能掌握一些技巧了。

网友:
这机器我都用疯抢换的不然会爆的。打胶的就是麻烦容易掉点

网友:
不错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这个板子去黑胶是头痛,怕显卡爆珠,显卡又贵。

网友:
以后我也可以这样去拆了,谢谢楼主的帖子,我记得了

网友:
维修经验和实践还是很重要的,人不是生来就会的,办法是要自己去想,然后试。总有一次会成功 。

网友:
这黑胶真的很郁闷,我一般都是吧下部温度调高点

网友(2017-08-02):
我现在对于去黑胶还是很头疼,不敢做。

网友:
拆胶液是助焊膏吗?
所谓的适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
现在是厉害了 之前拆费老鼻子进了 买一个试试神器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还没除过黑胶

网友:
这个真成功,效果不错,没掉电,处理的很干净。

网友:
换显卡风险大     直接换成集显 还好点 不会返修

网友:
取过几次带黑胶的芯片,不过都掉点了。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好多黑胶的现在都不修了,学习一下。

网友C:
以修过多次,没有一次能修好过。不是换板就是报废

网友:
楼主确实是牛 ,        老司机! 要多少字才可以 晕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是除黑胶除不来

网友:
从来没用过拆胶液的路过  都是温度到了就直接镊子翘

网友:
只要是灌胶的 我们一般直接让客户换主板 搞着太费劲 整不好还白忙活

网友D:
你显存怎么隔热的呢   就锡纸包一下?这个掉点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容易扩大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显存怎么隔热的呢   就锡纸包一下?这个掉点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容易扩大故障啊

正常的无铅温度,看你平时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种机器我会慎重一点,显存贴了3层的锡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修过多次,没有一次能修好过。不是换板就是报废

我也是失败了很多次,而且一旦失败,板子都是报废的。没办法不甘心啊,每次遇到黑胶都搞不定,温度高了怕板子变形或者鼓包,论坛很多高手都是温度到了直接撬,但是我们技术不到家,所以只能试试这种办法咯。

网友:
看到黑胶就觉得好恐怖的样子

网友:
拆黑胶的时候不要保芯片,问题比平常高一点就行,不要任何的拆胶液的!

网友:
这个还好取,T61不好取,SL400显卡显存换了还花屏灰屏

网友:
一般都是用刀片插进去翘,不会掉点的,,

网友:
黑胶是永远的头疼啊。

网友:
修这种有时候要运气的

网友:
好经验,说的很详细,有机会了也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学习了黑胶确实头大 不好拆的 我也拆坏了

网友:
这种黑胶BGA的时候温度控制好时间长点都好取下来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一直都是硬干的,不过很容易掉点

网友:
除胶液 记住了 买一个试试去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手工技术也好,黑胶是维修同行们的克星,成功的几率很小

网友:
这个不好做 每次我都拆掉点 补的眼都花

网友:
有这么难吗

网友:
丧心病狂的黑胶,哈哈。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09-04):
这个厉害,我以前也遇到过支持下

网友:
买个试一下,但愿可以,以前取总是掉点,漏铜

网友:
这种胶还算好做的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是强拆,下次也用下试试

网友:
黑胶 不容易搞 不容易

网友:
嗯 厉害啊 看见黑胶就害怕

网友:
拆胶液没有无所谓的,拆胶液没有无所谓的,拆胶液没有无所谓的

网友:
、好,学习了,不错,没有拆胶液,到TB上卖点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脱锡带加松香是黑胶克星

网友:
我一搬加热两次 第二次在四个角上轻轻撬开 只要温度到了 就算掉点也都是空点

网友:
黑胶现在都懒得动它了 烦的要死啊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工具 学习了

网友:
从不用胶,上来就是直接干,然后就苦逼的补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修好一台sl410k,同样也是显卡问题。不过我是换集显主板。因为重植的话,会返修。。换芯片太贵,怕 ...

先值一次,万一不行再换板,保险 哈哈

网友:
黑胶难度是高,我都很少做贷黑胶的了

网友:
楼主好温柔,我都是烤箱烤上几个钟头上BGA。温度到了直接撬,掉的都是空点,掉漆的地方补点绿漆就完事了。

网友:
。。。。。。。。。。。。。。。。。。。。。。
能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2017-10-04):
基本上拆下芯片后板子上吊点的都有可能是空点,如果不是空点的话和班线有链接的话基本上都不容易吊点的

网友:
这种黑胶么有用过除胶液  也不知道那种好用

网友:
还好吧,也不是特别难  搞过几个联想带黑胶的,BGA温度在270左右,基本上还是好取得

网友:
这样的我都是直接叫顾客换主板的 这个胶不好拆呀

网友:
黑胶还是有点麻烦地,不是很好搞。

网友:
好的,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黑胶 要是芯片挂了 建议陈BGA温度高一点是取下来

网友:
我都没用除胶液   用水~~哈哈 对没错 你没有看错 用水!!先用有铅的温度跑 到了顶就用沾水的棉签 在周围弄水进去  完了下一次用无铅温度 重复上面的步骤 第三次吹焊油进芯片下面无铅直接取下 百试不爽。。。。

网友:
这个黑胶 弄不好啊

网友:
金来学习一下 ,黑胶 不容 捯饬 。楼主 的经验 不错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显微镜不错 电子的吗

网友:
这个要看个人手法 有的可以轻松拿下 有的焊盘都扯掉了

网友:
我没用拆胶液,我一般都是反复加热2次到3次就直接取下来的,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
有一个工具叫撬棍,上BGA锡溶后就一边边撬

网友:
能修好就是硬道理!这种老机子起步价200,不然不搞

网友:
我拆这个靠运气的! 我也买点 看看怎么样!

网友:
很完美几乎没有掉点很好的手工BGA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E:
楼主 你真有劲啊 这机子确实不好弄啊
沙武
就是遇到好多次要嘛还没修就放弃,要嘛修了又搞不好,很不甘心啊。技术不好总要找个方法解决,要不每次遇到这种机器不是又没辙了么?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真有劲啊 这机子确实不好弄啊
就是遇到好多次要嘛还没修就放弃,要嘛修了又搞不好,很不甘心啊。技术不好总要找个方法解决,要不每次遇到这种机器不是又没辙了么?

网友:
恭喜恭喜
记得有一次 显卡 显存 北桥 全都重植了一遍~~~~~~~~~~~记忆深刻
不过410k的胶还蛮少的,要是t61那我就疯了

网友:
骗人 明明是白胶,
不过我拆还没失败过

网友(2017-11-06):
有没有410K独显的主板,我这边拆的时候主板掉点了。

网友:
我还好 如果黑胶比较多就gg了

网友:
这个显卡 太鸡巴不好搞了 经常搞显存

网友:
老爷机还换显卡,真是6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我就没有成功过 楼主厉害啊

网友:
楼主,你的显卡是换的新的,还是原来的显卡呢

网友:
老司机 !双击666+关注.....

网友:
黑胶好解决 我好几次都是主板干变形了

网友:
拆下来的时候胶都在芯片上面,谢谢分享!!!!!

网友:
需要那么麻烦吗?温度到了直接撬就好了嘛。掉几个空点无伤大雅的。

网友:
就是重置了。。也用不长时间。。我都是换集成板,

网友:
拆胶液感觉不好用,是我买的不行?刷了半天,一点软化的效果都没有

网友:
这个显卡很好拆了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解胶剂 拆T61的显卡 那

网友:
这个果断收藏,碰到好用对,楼主分享的好。。。。。。。

网友:
这个机子的显卡确实取是麻烦的,一般报价客户贵点,要么就是让他直接换版!

网友:
有黑胶的桥是不是周围有横竖的白线??

网友:
黑胶其实并没有那么麻烦 做的时候小心点就是了 还有就是北桥的散热要做好 要不然很容易搞出问题

网友:
楼主,谢谢你的分享,非常佩服 你的精神,是我早就不干了

网友:
现在动BGA换桥的板子都不高兴修了,

网友:
芯片有贴胶,这得多难拆啊。。

网友:
THINK的机器都有的 T60 T610 T400 E40都是典型的显卡门

网友:
不错,这种打黑胶的确实需要技术,不像那种没胶的,推得动就可以拆了

网友:
感觉 这个矢量貌似要用好,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
黑胶一般容易掉点,我压一下不行 直接换板

网友:
对于这种唯一的办法就是温度到了以后再多热一会,然后硬撬

网友:
死啦 小白一枚现在都还不会拆黑胶 希望遇到黑胶机器少点

网友:
楼主分享的技术不错,可以借鉴不经验,顶起

网友:
这种黑胶 没事 直接干  时间长点  推一下周围的电阻电容都能动了  再等一下 四周撬一下  就拿下来了 E40 SL40这种都是小菜

网友:
这些黑胶不算多 所以难度也不算是很高 反正能搞好就是 硬道理 继续发扬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推荐客户更换主板,本来那个显卡就鸡肋,我们还花心思去修它。,直接换集成一了百了

网友:
这个还算好搞的毕竟胶水不是很多  旁边的GM45才不好搞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又学了一招,下次可以试试看。。。。。。

网友:
老司机啊

网友:
能修好机器,能赚钱就是道理

网友:
黑胶不好做 ,,做完显存还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板我做过,做完显存也爆锡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拆下来的时候胶都在芯片上面,主板上面很干净

这个不用运气,加温时底部温度比上部温度高20-30就行度左右,最后黑胶就在芯片上。

网友:
看到黑胶就头疼~~~~~~~~~~~~~~~~真心不想弄

网友:
现在黑胶不算可怕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了,,

网友F:
显微镜?换个显卡多少钱??。。。。。。。。。。。。。

网友:
我每次都是温度调高点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微镜?换个显卡多少钱??。。。。。。。。。。。。。

TB买的二十几块的显微镜

网友(2017-12-14):
放进烤箱里烤下,黑胶还是很好拆的

网友:
这一款一般我换显卡没那么费劲

网友:
哇  楼主厉害了 拆胶液从来没用过  都是看运气的

网友:
先取黑胶,再换板子,,,黑胶不好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