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 TA55A图纸

楼主(2017-06-09):
故障是CPU部分漏电   插电进电源,电源风扇自己启动,待机测量CPU供电黄线有4.2V  电源是好的,求图纸

网友A:
这个主板找不到图纸·介意去BB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找不到图纸·介意去BB上看看

去哪里看?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串路了    映泰的图  不是那么多  这个估计没有

网友:
映泰的板很少图纸的,这个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串路,映泰板多是二极管短路引起的

网友:
看情况像串路了,把板上的二极管都测一下吧,也没多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