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修的让我心惊胆战的华硕K43LY-5.0

楼主(2017-06-09):
       几天前接的一台华硕K43LY-5.0的机器,开机后电流走完内存,然后停留在1.2左右不动啦,经检测发现开机后各个电压参数全部正常,估计是显卡问题!

       显卡之前有人换过,我再加焊无果。对显卡外围一阵狂扫,都测量啦个遍,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当测量到CPU通往显卡的耦合电容时,发现其中一个已经微短,

高兴啦一阵,换上一个电容,故障依旧。

       没办法订购啦一个显卡芯片0809000,今天到货,做上去后亮机啦,装一半放在一边测试,自己忙别的事情,后来把手头的事情做完,发现机器已经关机啦,于

是再开机,发现卡LOGO,拔掉硬盘就不卡啦,换一个硬盘还是卡,插上U启动盘,也是一样卡,插上外接键盘键盘能识别,难道是无线网卡的线搭铁把南桥搞烧啦?

      郁闷归郁闷,事情总得自己解决,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呢?想到这我就刷BIOS,刷完BIOS亮机,接上硬盘,居然也能进系统,碰到鬼啦,这个经验大家以后碰

到不妨先刷刷BIOS,说不定有惊喜,不要开始就干南桥!

网友:
bios分4显 8显的

网友:
是不是二修机别家动过bios了  华硕bios太杂了

网友:
一般都不会直接动桥 都是从简单开始 慢慢排查

网友A:
还用上心惊胆战了,我以为有什么危险呢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还这容易坏啊!

网友:
0809000显卡坏的多,有的是打不上显卡驱动,有的是进系统黑屏,有的是键盘有反应,但就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用上心惊胆战了,我以为有什么危险呢

你试试已经花一遍钱买显卡,然后再花一遍钱买南桥试试,机器本来难搞,报价由不高,不然就等于机器白修啦没钱赚还得保修,当然担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