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 LX3 1.02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6-09):
   拿到板子之后上电测量各电压,测得内存供电异常1.36V,二话不说更换内存供电芯片RT8120H。换后故障依旧,更换RT8120H的6角连接的两个反馈分压电阻。
    换后还是1.36V,一脸懵逼了,先好好静静,捋一捋思路,还是怀疑反馈有问题,断开两个电阻一端测量阻值,下电阻1.1K,上电阻768欧有点不正常。此芯片反馈角固定0.8V左右,假设下电阻是好的,1.5V内存供电经1.1K和一个962.5欧的电阻分压才可以得到0.8V的反馈。如果用一个1K的电阻做上电阻内存电压应该是1.52V左右。

      不管了找到一个1K电阻直接换上,上电触发-_-||,彻底崩溃了还是无复位,庆幸的是内存供电正常了,测量了一下所有供电都正常了,随意摸了一下时钟芯片,自动反弹,很烫,终于看到希望。拿起风枪准备开干,我去……断电了,旁边的哥们关掉了电源,已经22:30了,只能明天干了,下图为一早拍的亮机图

网友A:
没跑码之前难道不是1.36伏吗????

网友:
时钟芯片坏了?是什么型号?

网友:
时钟芯片也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跑码之前难道不是1.36伏吗????

1.5V不是才正常吗?1.36V本来就不正常的吧。

MSI

网友:
是低压板的吗

网友:
这个型号的时钟芯片最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不是才正常吗?1.36V本来就不正常的吧。

没跑马之前是1.3V 跑马后就会恢复1.5V

网友:
额,,那个,,华硕  华擎的板内存供电刚开始一点二三是正常的,,这板没复位的话看看风扇接口边上的五脚芯片的2.5v出来了么

网友:
华硕的没跑码之前内存电压1.3V左右是正常的,跑马之后就1.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不是才正常吗?1.36V本来就不正常的吧。

跑起码来就会升到1.5了

网友C:
其实我想说,你把主板搞大了,这块主板我修过5片以上,在没有跑码前内存电压正常1.36V,跑码以后就变成1.5V了。

网友:
这板应该就是时钟芯片坏了导致无复位,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想说,你把主板搞大了,这块主板我修过5片以上,在没有跑码前内存电压正常1.36V,跑码以后就变成1.5V ...

我修了两片跑马前1.5,你是觉得768欧的电阻正常吗?

网友:
其实这板子内存电压无论是1.36V,还是1.5V,都是正常的,为什么这么说。
这板子原生在内存PWM芯片设计上,分压反馈电阻就是1K和715欧姆。也就是(1000+715)/1000x0.8=1.372V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华硕这板子在单纯电路反馈基础上,还设计了桥GPIO(可控编程引脚)控制模式。

红框部分便是受桥控制端口电阻

这是桥A4/B4引脚输出引脚。

借用V星图纸,可以看到,V星没有这样的设计,是空脚,但都是GPIO可控编程设计。说白了,就是芯片设计上预留给厂家可以自行发挥的引脚,配和IO,BIOS。
正常情况下,这板子在尚未到POST自检之前,板子内存电压就是1.3V左右,能到POST自检开始,桥会根据I2C总线收集到内存SPD的讯息,通过A4和B4引脚,发出高电平信号,进而控制内存PWM芯片,发出1.5V左右内存电压。
其实1.3V的内存电压已经可以开启主板上各类电压,比如北桥供电,HT总线,南桥供电等等。这板子的通病之一就是时钟芯片确实爱坏,不仅仅是这个型号,但凡是华硕AMD主板用上9LPRS438时钟芯片的,都提喜欢坏时钟的。
个人一点愚见。

网友:
这个修过好多  北桥坏的多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分压电阻引起的故障啊

网友:
华硕主板就是这个样子  1.36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这个1.35V  高了半天后来才发现是正常的

网友:
难道是时钟芯片坏了,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