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c320 r4 0.3掉电

楼主(2017-06-09):
  待机0.010 开机上电至0.03掉电,已经修了几块了。没分了,发个贴赚下分。都是转换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3V_S5 5V_S5不正常,经测量过PR261的电压不够,不能完全导通PQ61 PQ63得不到正常3V\5V_S5电压导致掉电。 第一次修的时候是无CPU供电  看时序VRON都出来了还没CPU供电,以为就CPU供电这块出问题。干了6131,PU1 PU2 PU3 差点去干桥了。最后还是一步一步查出来了。

网友:
结果呢也要发出来啊

网友:
也就是PR261引起的问题吧?

网友:
图上不是有结果!换掉1M电阻 或者是飞线到PR264或PR267

网友:
好像有那个电阻问题,楼主说说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