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楼主(2017-06-09):
dell n5110 合上屏幕以后 无法唤醒 系统重做了 bios 刷拉 求助

网友:
这种问题查休眠信号啊

网友:
1,无法唤醒 告诉客户不启动休眠功能2. 查下主板放电相关线路

网友:
主要方向查下主板放电相关线路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开个坏了,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唤醒电路

网友:
在 pe 里面正常 系统win7 已经重新做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我遇见过,好像有一个什么设置,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