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分享

楼主(2017-06-09):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分享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

  客户发来的这台iPhone6S主板是断头板,断掉的部分包括WiFi天线接收接口和开机座,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能正常使用的。但是主板上其它原件都没有损坏,我们可以进行手机搬板,通过把CPU套件移植到另一块完好的ID板上,就能实现故障修复,完好如初。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1

iPhone6S手机搬板方法/步骤:

  ID板CPU焊盘部分已经处理完毕,达到安装标准。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2

  利用专业拆焊平台进行作业,提高成功率。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3

  清除CPU边胶过程中发现A9上盖开始鼓包膨胀。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4

  A9处理器和A8比起来最棘手的就是上盖膨胀的问题。持续的高温加热让CPU内部空气不断膨胀,由于CPU四周经过工业密封,空气无处释放,最后很容易把A9上盖顶爆裂,造成暂存物理损坏。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5

  下图是已经被安全释放了空气,整体拆掉的A9处理器。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6

  对CPU底脚焊点进行处理。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7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8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9

  植好锡准备安装的A9处理器。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10

  接下来装回刚才的ID板上。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11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12

  加电开机测试,CPU工作电流一切正常。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13

  连接iTunes刷机,进一步验证CPU安装效果。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14

  三份之二处报错-1,说明主板逻辑部分完全工作正常,接下来移植基带。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15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网友:
深圳的红牛拆焊台,还不错!CPU植的漂亮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牛,同意楼上的,CPU植得挺漂亮的,赞一个

网友:
  把断头板的基带CPU拆下准备焊接到ID板上,安装之前先处理码片资料。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16

  通过编程器读取断头板的码片串号资料,写入ID板的码片内。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17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18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19

  完成后进行基带CPU安装焊接,最后再把断头板的硬盘也移植过来。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20

  所有套件搬完进行刷机激活,并测试所有功能。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21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22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23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24

  确认正常,对主板进行清洁,清除作业痕迹和指纹灰尘。装回手机外配,贴上保修贴,整机还要进行两到三天的实际使用测试,没问题才会交到客户手上。

iPhone6S手机搬板全过程 图25

  整个搬板移植过程对手工要求很高,只有注意细节,创新方法,才能提高成功率。此搬板移植方法只适用于客户故障机器维修方案。

网友A:
上层怎么处理应该说一下,应该写细一点,除胶,植球,有什么大绝招都跟大家分享分享呢

网友:
搬板这种大工程 干起来需要耐心     没耐心就容易把手机摔了  我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层怎么处理应该说一下,应该写细一点,除胶,植球,有什么大绝招都跟大家分享分享呢

真正技术性的东西他一样没讲

网友:
楼主, 6S码片读写测试架多少钱。?》

网友:
手工很好啊,搬板风险挺大的。

网友:
干U的都是牛人

网友:
可以搬板的都是手工高手,耐心需要大

网友:
技术要点一个没讲,可能来推销万隆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层怎么处理应该说一下,应该写细一点,除胶,植球,有什么大绝招都跟大家分享分享呢

用红牛的这个工具,上层不会爆,安全放气后,不用分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红牛的这个工具,上层不会爆,安全放气后,不用分层

红牛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牛是什么????

深圳红牛维修搞的这个CPU焊接神器,从底部加热,上面辅助,掌握的好,基本上都不用动盖子的,直接植底层安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深圳红牛维修搞的这个CPU焊接神器,从底部加热,上面辅助,掌握的好,基本上都不用动盖子的,直接植底层 ...

上个图看看呢?下面怎么加热。用热平台?那反面的电源不是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呢?下面怎么加热。用热平台?那反面的电源不是爆了?

6代存在电源爆,6S嘛,不清楚 了,我反正没用过那玩意!

网友:
你好楼主,请问你的电源表是什么牌子型号可否告知!

网友:
666666666   很不错的 技术  值得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6代存在电源爆,6S嘛,不清楚 了,我反正没用过那玩意!

这个谁用过啊。出来说说呢。好用吗?》》》?

网友(2019-05-01):
工具只是辅助 重要的在人 技术 工具再好 人不行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