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750 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09):
   2017  6月9号  天气  晴

  主角   ACER 4750 版号(12067-4  显卡:N12P-GS-A1)
  故障  进系统掉电(客户说的,裸板实测 亮机不定时就掉电,第一次开机电路无规律一直跳变  然后才亮机)

      维修过程  先三板斧下去 。1:先换CPU 内存,故障依旧。 2 应测试3VS0 电压有3.5V   这个机器3V  5V滤波爱坏直接更换,故障依旧。
       3. 换3V上下管子  和二级转换管子  我擦  还是一样。   正好无聊想刷个BIOS先 , 忍住了, 表笔乱点到  PU4601 的13脚发现只有 2.3V
     直接更换PU4601妈蛋还是一样2.3V   查看相连的的信号  还连接PU47014701(1.8V) 在换4701 测试恢复正常3.48V了!(维修结束)

            这个板子 3V 为3.5V  是正常的!!!!图片不会编辑凑活看吧!!

网友A:
点个赞  工作台真干净

网友:
二级电压开启不完全,

网友:
不稳定的不好修。楼主可以

网友:
开机掉电的本子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个赞  工作台真干净

半个月清一次  这还干净?。。。。

网友B:
老司机,楼面静电皮小了一点,整个桌面铺满好看点    。。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楼面静电皮小了一点,整个桌面铺满好看点    。。加分支持!

买了才知道小了   然后一直说买   2年过去了。。。。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楼主修机好果断,不愧是迅维毕业的呵呵

网友:
老司机啊,不测直接干牛,看来家伙肯定不少哦

网友:
4750修的不触发的比较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要配上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
以后看问题要认真啊

网友:
宏基先对好久些

网友:
好经验一起分享

网友:
工作用台不乱比我的好多了技术也好谢谢分享

网友:
前两天我也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没有搞好   这下我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