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8ml 7.4 不亮 是不是bios的问题

楼主(2017-06-09):
a58ml 7.4  不亮  所有电压正常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行不行,诊断跑马看是跑多少,再断定!

网友:
怀疑就刷一下     问也没有用  先刷了再说

网友:
怀疑BIOS可以尝试刷写试试

网友:
BIOS程序可以在论坛搜索 论坛好多资料都有的

网友:
这个真说不好

网友:
先测下外围条件,满足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