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09):
  有一张hp品牌台式机的主板。h61的板子。

     集显不亮,加显卡可以亮,集显供电没有。
    刷bios无用。

      还有一张华硕p8h61 m-e 也是集显不能用。没有供电,
对地阻值为0,能拆的都拆了,也是一样。

    对于集显问题好多板子都能不好。

网友:
快点来大神指点

网友A:
是不是BIOS里把集显关了。

网友:
集显不能用得     刷BIOS不好的  就要换控制芯片了   前提是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

网友B:
U的集显不会是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里把集显关了。

刷过bios,bios里面哪里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的集显不会是坏的吧

u是好的,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换CPU试试看

cpu早就换过,在别的板子试了,集显可以用的

网友:
能拆的都拆过还是0
那是不是就割线分清楚是什么段造成的

网友:
这个可以刷个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