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80键盘不管用到自动出数字”1“完美修复!

楼主(2017-06-09):
中午天气太热,还是在店里凉快,趁着闲工夫给大家分享前天客户送修的一台联想Z480笔记本键盘不好使的整个修复过程,版号如下图:

这个本客户刚来时据客户交代是之前不小心摔了导致C壳严重变形,这个客户一看也是个爱自己DIY瞎搞的年轻人,结果更换C壳时键盘拆取不当导致FPC连接器掉落损坏,后来客户又自己在淘宝上发了两个fpc连接器找同行焊接,谁知道同行可能焊接技术有待提高,没焊好,搞不定,后来客户拿到我这里时我一看,天哪,上面好多连锡都没处理掉,晕死了,我直接说这个帮你弄好50大洋,客户爽快答应,心想不就是焊接个fpc软排线接口嘛,于是用烙铁处理下,将多余的锡全部拖开,

焊接处理好后,我接上客户确定好的键盘后,发现依然不管用,后来我知道问题严重了,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焊一个接口的问题了,很有可能被同行搞得故障扩大了,于是我问了下客户,还有新的接口吗,客户说发了两个,还有一个,想着那就再焊一个新的试试吧,于是用风枪吹下键盘排线连接器,取下后,天哪,果然如我所想,看看吧,

焊盘从左往右数第6个脚已经没有了焊盘,哎,但是想想就算断了一根线,不应该全部不管用啊,于是再次焊上新的接口试机,故障依旧,纳闷了,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啊,点上一根烟,静下心,仔细思考观察,发现这个键盘的排线接触面是在上面,而那个FPC连接器里面的针确实在下面的,也就是下接的,这就不对了,键盘和主板根本就接触不到,肯定不能用啊,于是再次询问客户,客户才说之前的连接器不是这样的抽屉式的,而是上翻盖的,无语,为什么不早说,哎白让我忙活了,于是给客户沟通说发的排线接口不对,应该发上接的,而不是下接的,这个客户很奇葩,竟然说把排线给反过来装不就可以了吗,我说那样不行的,因为反过来针脚定义就不一样了,话音未落,客户竟然很挑衅的不听劝告自己把排线反过来折了下,我说千万别,可是已经被客户搞成这样了,

我说键盘有可能被你搞坏了,只能换正确的接口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让客户留下电话,在淘宝上发了两个上接的24针的,很便宜,一个1.5元,还没运费贵啊,没办法,只能发了,

昨天收到货后,果断再次取下之前的接口焊上新发的接口,这次焊上去后开机由于没有装硬盘直接进bios了,在bios下试了下 上下左右键都管用,心中暗喜,于是进PE再次测试键盘,再次悲催,新建的txt文档总是自动打数字“1”,我的天,

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无语了,想想这种情况之前也遇到过,是因为有短路造成的,再次断电拿出主板,静态下测量除了断掉的一根线,所有的针对地阻值都是730左右,

也正常啊,TMD,悲催啊,看来得看图纸了,于是找到图纸,

再次将接口用风枪拿下,这已经来来回回折腾好几次了,好闹心,好在这次取下后,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问题了,

焊盘掉落的第6脚的信号线非常细,竟然搭在在第7脚的信号线上,用万用表测了下这两个脚阻值002,原来如此 ,哈哈,果断用小刀小心的割开处理好,

再次测6脚和7脚之间阻值恢复正常,于是再一次焊上新的接口,然后在图纸中找到第6脚通过小电容(一端接地)连接到EC的第63脚,于是从与EC63脚相连的小电容飞线至接口的第6脚,

再次上电测试键盘,果断再也不自动跳出数字1了,此时也相应的测试了其他的按键,

发现大部分键都管用,只有少数的几个键还是不行,机智的我想到之前客户把键盘排线折的太厉害,于是又打电话给客户说修好了但是键盘坏了,还得更换键盘,客户还半信半疑的说换键盘能解决问题吗,我信心满满的告诉他放心吧,换个键盘就好了,咱就是搞技术的,于是又订了个键盘,没有蓝色的只能发个黑色的,

接上去开机再次测试,愉快的打完26个字母和数字键等等,

可是装机后,竟然花屏了,晕死再次检查,发现屏线上面的绝缘皮开了,里面的线都漏出来了,于是用粘屏线的专用胶布绝缘好,

再次试机,完美亮机,一切正常,给客户沟通需要加价,问题没那么简单,一共200大洋,没想到客户满口答应,还说师傅技术就是高,哈哈 ,这是我爱听的,也算对我们搞技术的认可吧!有时候搞技术的不被客户理解是最麻烦的!附上亮机图

到此总算可以舒一口气了,维修到此结束!维修不易,编辑帖子更不易,希望大家给点分了!

网友A:
搞好了。200也不贵。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200也不贵。可以

是啊,不容易啊,给点分啊 兄弟!

网友B:
隔一天叫一次价,不被客户骂死就好了

网友:
很奇葩的客户呵呵,有些人就是以为修电脑很简单,所以就想自己修的

网友C: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顺便问下楼主的万用表用着咋样啊,想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一天叫一次价,不被客户骂死就好了

是啊 一般的报好价就不好改了,主要这个问题真的不是换个接口那么简单,这个客户也找别人修过,没修好,所以我们修好了就证明自己的实力了,也自然好沟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顺便问下楼主的万用表用着咋样啊,想买个

个人感觉挺好用,蜂鸣档和二极管档是一体的,自动切换,比较方便!也不贵!

网友(2019-04-15):
楼主技术真的很厉害,键盘串键,一般都不好修,尤其是打值ok的,还好楼主两两打值有短路的,要是没短路的,那就修死人了

网友:
一波三折啊 还好最后结果是好的 能收到钱就OK了

网友:
有的客户总认为维修没有啥成本 件多钱就给多钱 可往往忽视了技术才是最值钱的

网友:
我心里想着 会不会到最后你还是收50块钱  结果还好 哈哈哈

网友:
现在有些客户真的很让人无语  之前碰到过一个自己买了显卡让我帮忙换的 还不想给钱 直接让我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