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502 鼠标键盘不好使

楼主(2017-06-09):
macbook pro a1502 鼠标键盘不好使  重新插拔下键盘排线 就好使一会 ! 又碰到过的吗 ?》

网友:
主板的版号多少?

网友:
版号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触摸板坏了吧?影响到键盘

网友:
没有那 没有配件

网友:
你换控制芯片没

网友:
你的好了没?

网友A:
15年的机器 ,这个机器的键盘是需要通过触摸板才能工作的 检查一下触摸板或者触摸板连接到主板的那根排线

网友:
先发的 整套触摸板   触摸板带线  后来直换条排线好了 直接换排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年的机器 ,这个机器的键盘是需要通过触摸板才能工作的 检查一下触摸板或者触摸板连接到主板的那根排线

解决了 换线好了
谢谢回复

网友B:
你的市啥版号 ?把你的BIOS备份一份该我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市啥版号 ?把你的BIOS备份一份该我可以不?

不好意思兄弟   机器都取走了 !!

网友:
这样啊 谢谢了

网友:
触摸板进水了吧   看看芯片是不是坏了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