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50 不能关机

楼主(2017-06-09):
有个Dell 3450机器本来送过来时候是大短路,查CPU供电管子短路,换了后可以正常显示,现在发现一个问题,进系统关机,但是关不了机,板号DAV02AMBBF1.那个修过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   还没有 修过

网友A:
是屏黑了不断电还是按关机没反应?不断电查南桥和Ec的条件,没反应先装系统,再刷bios

网友:
看两天修一个联想桥1.05V短路,修好后也是关不了机,换桥好 了,你这个弄不好是CPU挂 了

网友:
CPU已经换了内存也换了

网友:
裸板点一下    搞定没楼主

网友:
没有呀。想换桥了呢
搞好了到时候留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黑了不断电还是按关机没反应?不断电查南桥和Ec的条件,没反应先装系统,再刷bios

是黑屏后马上又开机了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和EC有莫大的关系

网友:
已经修好了,刷桥的BIOS就可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