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奇葩故障,求解

楼主(2017-06-09):
接到客户DELL 5470,板号DAJW8CMB8E1 ,故障是开机4声报警,拆开机,重插内存,故障一样。但我拔掉键盘,直接不触发。插上键盘触发,电流跑到0.6无显示,直接4声报警,求解....没思路。。。

网友:
换内存条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啊 、

网友:
内存我换过几根了,新的,旧的都试过。带L的,低电压,频率都一样。还是原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过内存啊

拔掉键盘,不触发,解释不通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是保护了呀?

网友: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开关在键盘上,没描述清楚,故障现象就是开机4声报警,刷BIOS,换内存还是原故障

网友:
内存供电 插槽 都要看看哦

网友:
这个键盘换了好些个了,开关在键盘上的。。。

网友:
刷bios之后还是不行 换桥就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4声不过内存

网友:
查条件啊,

网友:
不过内存 查电压 时钟 BIOS

网友:
重点查内存的条件啊

网友:
供电,信号,可能性大,

网友:
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4声应该没过内存,内存排除的话多查下内存电路,。

网友:
才0.6A 啊,,内存条过了没有,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