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511修显卡的曲折

楼主(2017-06-09):
今天修了台HP511 独立显卡 ATI 216-0728020 以为可以速度加焊就可以收工了,结果加焊完插电可调电源跑0.18,我去我以为显卡爆了  摘下来量了下,上面的电容没短,郁闷 ,不管了,客人急着拿,于是不耽误时间直接订货,修下一台,过了两天货到了装上还是一样,傻了,回想起之前修的好多台这款机子跑0.18的都是51511出问题,直接换上  电流跑商去了 走了弯路,可能是BGA烤显卡时 51511烤坏了导致出的问题,发个贴共享下希望下次有遇到此问题的可以避免走我的弯路。

网友:
这个是显卡供电芯片吧,特别容易坏,,我都是改电路

网友:
我这里也碰到过几个这个机器加焊完显卡电流就跑不上去了,这个应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这个芯片特别容易坏

网友:
这个是显卡供电芯片吧

网友:
先搜藏了 下次遇到留个心眼

网友:
经验害死人,下手之前最好测量下,不然单靠经验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扩大问题很容易就走了弯路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见过

网友:
这个显卡也不便宜吧

网友:
  这个可以不用换  直接拉供电过去的

网友:
是的 51511  这个 芯片 坏的很多  ,以前也遇见过很多

网友:
51511  这个 芯片 坏的很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我习惯性的会把51511用锡铂纸,包上二层,然后去做bga

网友:
学习了 以前都没遇见过

网友:
这个51511是个通病,换过好几个。。。

网友:
基本上做这板 51511都会坏,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