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不触发

楼主(2017-06-09):
华硕K42JR不触发 ,量无3V5V,查的IO没有发出控制信号,IO各个工作条件满足,BIOS刷了  IO也换了,还是不发出控制信号,是不3V5V芯片问题?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啊  AMD的?还是INTEL的

网友:
图片放上来吧。!!

网友:
cpu供电管子故障也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
开启信号的对地值正常吗

网友:
你都说明了 无控制信号 继续查下这个信号的产生条件

网友:
你若怀疑待机芯片问题 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短路,掉件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可以强至把3V5 V 打开,打开有电源说明芯片不坏,,你自己试下,,EN 跳两线到线性  5V 就可以全部开启

网友:
有无短路啊

网友:
测试下对地阻值

网友:
问题可复杂了,芯片本身,芯片周边电路,后级短路。。。。

网友:
干南桥,不行就换

网友:
按时序查压  有图纸

网友:
把EC旁边的10K排阻换一下试试,

网友:
继续查下这个信号的产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