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1155不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7-06-09):
在确定主板开机电压、复位、时钟OK后,对BIOS进行刷新,开机后故障依旧,然后量32.768MHZ晶振,此时主板恢复正常,但重新开机又不行了,更换它后,还是不行,如是找板后,发现有一供电到南桥的电压线烧断裂了,接上去后开机OK!
不开机

网友:
好,简单快捷,,能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有图片吗?是RTC供电吧。

网友:
重要的是什么电压烧断线了 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