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摔过 *#06#无串号

楼主(2017-06-09):
  昨天收朋友一个苹果6 一直显示正在搜索  我打开设置 关于本机里面 有基带版本  有IMEI串号  拨号没有串号  心想可能是基带虚焊了,先重装一下看看吧
  先用钳子剪开基带的屏蔽罩  ,那个用风枪吹下来很费劲 而且温度还高 不安全  。然后取下基带 打下REEF1 和REEF2的数据和时钟对地值均正常 心想肯定是虚焊了吧  直接重装  最后开机还是显示一直搜索网络 心想这咋回事?
  网络问题? 还原了一下网络还是 不行
  最后一点小经验   连接WIFI同步一下时间  OK  搞定 !

网友A:
连接WIFI同步一下时间 ,不连WIFi同步时间不行是吗,能说详细点不

网友B:
时间不对  是会不直在搜索的    重植基带前就应该做的

网友:
走了一些弯路

网友C:
经验还需加强,少走弯路。

网友D:
不飞线,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WIFI同步一下时间 ,不连WIFi同步时间不行是吗,能说详细点不

时间不对也不出串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不对  是会不直在搜索的    重植基带前就应该做的

说的有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经验还需加强,少走弯路。

老师也有空上论坛啊! 是本人吗?

网友:
苹果的手机时间不对是没有信号的。

网友F:
时间不对 会造成没有串号??

网友:
时间不对会正在搜索,碰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也有空上论坛啊! 是本人吗?

哇 李老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间不对 会造成没有串号??

不是没串号,是*#06#不出串号。通用里面可以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飞线,容易返修!

同感,都拆了,就顺便飞一下吧。

网友:
曾经4s如果长时间不开数据流量就会电话功能死机,能打进来无反应,重启无效,最后打开流量跑一下就好了。

网友:
好像连电脑也可以同步时间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时间不对会出现不出信号等问题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也有空上论坛啊! 是本人吗?

怎么不是本人

网友:
我拿自己的苹果手机想试一下是否如此,结果不知道怎么改时钟,唉...

网友(2018-07-08):
这款手机不飞线很容返修,最后把两点刮开飞线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飞线,容易返修!

什么叫老湿傅,,, 看!这就是。

网友:
原来苹果的时间不对也会造成不出串号啊,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受教了,多谢分享!!!!!!!!!!!!!!

网友(2019-07-22):
引用 网友A:
连接WIFI同步一下时间 ,不连WIFi同步时间不行是吗,能说详细点不

老系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WIFI同步一下时间 ,不连WIFi同步时间不行是吗,能说详细点不

系统原因   现在新系统是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