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7-06-09):
ipad 1474使用中不定时重启,刷机无效,无从下手,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刷机

网友:
开关键有没有氧化

网友:
我的三板斧 开机键 电池 硬盘

网友:
很多是硬盘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池排除一下 我经常遇到电池坏导致重启的
不行的话看看主板有没有发热的原件 最后再考虑硬盘 电源 CPU

网友:
电池换过没有,这个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