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触发掉电

楼主(2017-06-09):
二修机同行送来的,待机有3V,5v,故障是触发掉电,然后没有3V,5V, 待机芯片进了点水,清洗加焊了下,还是一样问题,测条件都正常,观察了下3v电感,有点泛黄,找了料板换上去,上电亮机了,测试一切正常,有遇到电感引起的故障了,换回原来的待机芯片也是可以用。又遇到电感引起的故障了。

网友:
电感引起的故障   还真没碰到过    又是这么老的机器了

网友:
这个机器电容坏的倒是挺多的

网友A:
应该肯本是进水导致的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

网友:
一般电感不爱坏,真想不到电感、

网友:
这个机器倒是3v5v电容坏的多

网友:
是不是那个3V 5V周边元器件不良引起的

网友:
没遇到过电感坏的

网友:
进水腐蚀了吧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的多了,不说电感的问题我不得不喷了,这个机子的通病就是3V滤波电容,你蒙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肯本是进水导致的

这个机子的通病是3V滤波电容我修的不知道多少台了

网友:
这个机很少修了

网友:
35v芯片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