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楼主(2017-06-09):
联想Y430p   开机进系统反复重启, 进 bios  1分多钟掉电,拆开机器发现南桥边上有进水痕迹 ,南桥是SR17E,清洗掉  装机测试开机到是不重启  ,  系统走到欢迎使用 卡到那不动了,郁闷, 现象难道系统坏了 ,立马拿出优盘 装系统,pe进到一半也死机了,看到pe也死机,那就是南桥本身坏了  ,sr17e本身就爱坏,换桥解决问题。

网友:
桥附近进水    死机的话   桥坏的机率是不小

网友:
应该是换桥后还需要刷写BIOS的吧

网友:
厉害啊,解决就好

网友:
SR17E这个容易坏,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这个桥容易坏,没有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