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主板关机时会再次重启

楼主(2017-06-09):
有知道的回复下.

网友:
关机变重启   查网卡的WAKE信号

网友:
查网卡的唤醒功能关闭没

网友:
这拉圾牌子主板最多问题

网友:
以前碰到过,系统问题。。。

网友:
ec bios 都有可能

网友:
查看网卡的唤醒信号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换IO试试

网友:
前几天我遇到一块是技嘉H61的,是开机排针旁边的小三极管漏电引起关机时会再次重启,拆掉它就解决了,希望对你有帮忙

网友:
要么BIOS 要么网络唤醒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检查下主板有没有发霉,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网卡  io  bios  南桥

网友:
拆网卡芯片吧.

网友:
这个BIOS里面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