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求教

楼主(2017-06-09):
接到一梅捷F2A55的主板,上电测量无内存供电,以为捡到宝了,测量RT8120A的5脚VCC正常,1脚BOOT:0V,7脚EN:1.2V。
对一脚打值发现1脚短路,找到原因了,先拆了芯片发现不短了,以为捡到了,换个芯片开机点亮了,正准备测试。断电再开发现又开不了了,测量又没有内存供电,测量1脚又短路了,以为我的这个芯片有问题又换了一个,然后结局悲惨的烧了2个芯片。。。查1脚相连电容也没有短路,保险电阻也正常,因为拆了芯片就不短,求教大神们还有什么情况会一直烧芯片的boot脚啊?

网友:
一脚只相连了一个贴片电容,而且拆掉芯片不短路后测量两边都没有接地,会不会是这个原因,电容是滤波电容吗

网友:
自举电容  和电阻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