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9):
联想X250用3到4个小时掉电有什么通病没
掉电
通病

网友:
每次都准时的吗

网友:
掉电不准时的

网友:
给力的节作啊

网友:
34个小时才掉电 ? 你测试 每次都是这么久才掉电 ?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

网友:
或者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先压力测试看看时间是否还是3~4小时

网友:
我这有个AUSU的有时开机就掉有时几小时有时几天!!!BIOS刷了

网友:
时间那么长,是不是天气引起的

网友:
最后换散热器好了

网友:
散热 刷BIOS

网友:
你温度真的没问题...

网友:
每次是定时还是 什么?刷过 BIOS吗

网友:
来自: 山东
温度高吗,散热器坏了?

网友:
这个感觉应该还是温度引起的

网友:
我最近遇见就是索尼笔记本不定时掉电 刷BIOS 取温控 现在一直再试

网友:
联想X250用3到4个小时掉电有什么通病没

网友:
温度高吗,散热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