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用了几小时就掉电在开机显示温度高

楼主(2017-06-09):
HP431用了几小时就掉电在开机显示温度高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温度高  保证清理   清理

网友:
清理了没什么用

网友:
加铜片,放风扇常转。。。

网友:
加了没什么用

网友:
实际高不高呢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清理风扇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温度高  还是用集成的 吧 温度就降下来了

网友:
是啊温度太高了

网友:
下次碰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散热器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