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I 外接颜色发白,有点抖,笔记本屏幕正常,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7-06-09):
昨天客户拿来台X8AI   说一个星期前接投影的时候突然发现投影颜色不对,发白,背景色淡蓝色了,我试了外接也是颜色发白,有点像VGA线接触不良,拆机以后发现VGA后面有个小电阻短路     以为就是这问题,结果换了问题依旧,接着换VGA接口,换排阻,换后故障依旧,都是旧机器上拆的,也不知道好坏,这机器连个点位图都找不到,现在没思路了,求救

网友:
外接进系统的时候,白色的英文字体变成淡蓝色,背景还有白色絮装雪花

网友A:
少一组颜色  你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一组颜色  你查查吧

是有一组  阻值不对 但是已经换了个小电阻,量着阻值已经对了

网友:
又量了下  阻值对了  电压还是不对  没点位图,JP4601这个点不知道哪里接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