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扬天S710 一体机,能显,断电,无法再开机故障, 更换 TNY278P修好

楼主(2017-06-09):
外地同行客户发货送修 联想扬天S710 一体机1台,

故障: 冷机,插电后,自动开机显示,进系统桌面之前,就会断电,无法 再次开机, 拨电,过段时间,插电,又可自动开机显示,依然断电!
          拆机后,发现,客户已经 清灰 打导热硅脂 处理了,  排除了高温,散热 故障
检修: 电源插头,从主板上 拔出,镊子 短接 绿线,电源工作 输出正常(无负载),
           电源插入主板后,自动通电开机,断电后,测试 绿线  0.45上下    紫线  0.4V 上下,
           再拔出 主板电源接头,测试,绿线  0.45上下    紫线  0.4V 上下,没有恢复正常,初步 判断是 ATX 电源 故障
维修:  专用 小方块的 ATX电源,  问了几个朋友,都没有货,只好 拆开维修,简单目测电容OK, 电压控制IC是  TNY278P,没有现货,也没有坏电源可拆
            深圳发货也麻烦,先到 本市的 电子市场,去找找! 运气真好! 半小时,6元买了2个回来!  焊上,装机测试 正常 OK了!

联想扬天S710 一体机,能显,断电,无法再开机故障, 更换 TNY278P修好

此贴 无 技术难度,纯粹是     经验分享,如果给你  启发 帮助 提醒  或  帮你 修好机器的话,

                                请 帮忙加分!谢谢

网友:
8脚 插针 的  电源控制IC      TNY278PN

网友A:
一体机也用atx电源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是5vsb么  坏了ic 不好找的话,就用显示器用的万能模块改电路替换 一般都可以修复的 好像是565吧

网友C:
楼主技术很不错啊!电源也修?

网友:
感觉联想的一体机内置电源坏的挺多的

网友D:
有图有真想 期望楼主下次发帖附上图片

网友:
一体机散热差,坏电源也很平常的事

网友E:
一体机散热很差,坏ATX也属正常了

网友F:
这是通病,遇到好几台不通电几乎都是这个鸟东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5vsb么  坏了ic 不好找的话,就用显示器用的万能模块改电路替换 一般都可以修复的 好像是565吧

这样 也行!  有机会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通病,遇到好几台不通电几乎都是这个鸟东西坏。

通病,更需要 贴出来,方便 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也用atx电源的还没有遇到过

联想  好多款 一体机,内置电源的!

网友:
d电源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体机散热很差,坏ATX也属正常了

一体机机 换 ATX 电源, 很难  找到 电源更换, 都是 特殊形状的, 订货也麻烦!  能修就劲量修

网友G:
居然是电源管理芯片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很不错啊!电源也修?

技术很烂! 没有更换, 被逼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居然是电源管理芯片故障

有楼上同行 说修了好多,那就是通病,下次就秒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很不错啊!电源也修?

是的,在没有换的情况下,你只有维修才能赚钱啊!维修都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在没有换的情况下,你只有维修才能赚钱啊!维修都不容易啊!

生意 越来 越淡, 都快不想干了!
以前店里 7 8个人,现在就剩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图嘛,无图无真相

有图  有真相!  芯片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想 期望楼主下次发帖附上图片

电源图    亮机图  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图    亮机图  分享

这样才一目了然

网友J(2017-07-10):
TNY278PN倒是通病,遇到好多了,不过就大家能说说这芯片的代换型号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联想S710的一体机我也换过两块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TNY278PN倒是通病,遇到好多了,不过就大家能说说这芯片的代换型号就完美了

各位同行朋友,今天我用了TNY276PN成功代换了TNY278PN,论坛里也有人用TOP258PN代换过,不过TOP258PN没敢试,就因为是TOP而不是TNY

网友(2017-10-16):
楼主不错啊,看来经验挺丰富的啊,学习到了

网友:
没有这样修过,都是直接换电源,

网友:
先收藏,感谢楼主,以后碰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之前有碰见过一体机小电源坏掉的。但是这个现象坏掉的还是第一次看见呢

网友(2020-03-17):
一体机 最 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