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XE3维修一例 包含宏碁G4750G和2个CQ45笔记本

楼主(2017-06-09):
首先申明本人小白,绝不是在论坛里的大神,狂神面前班门弄斧,希望多多包涵。毕竟小白理论不行,但是自认为手工还过得去,如果漏洞百出还希望大神,狂神指点。下面讲下此板无CPU主供电和北桥主供电,在这之前看了论坛说过AM3的上电时序,内存-cpu-桥,既然没CPU供电我就先测量场效应管了,发现第一从芯片管理的下管烧毁短路,马上换掉下就上电(小白嘛换了个东西就想他好了)还是一样,这时就下载个图纸看看了,马上找到PU3型号是L6740L的CPU主供电芯片1脚12V正常,37脚VRMOK,0V不正常,38脚EN,3.3V正常,41脚CPU_PWRGOOD,0V不正常,心想供电有了EN有了怎么不出供电和PG呢?二话不说先换一个在说,当然还是一样,那就有来慢慢查吧,先看看37脚的来源是南桥发出经过一个三极管来到37脚,三极管B级1.6V正常,E级是南桥来的0V,C级是37脚的0V,又是一个管它三七二十一的把南桥一干在说,在其他板上找了个南桥值锡(因为我知道是0.5的珠子比较有信心)上BGA干上去,在上电还是一样,这个时候我就想啊想看啊看,突然看到有几个从芯片没测量,首先就量了第一个从芯片供电4脚VCC,7.2V,在测量其他的几个都是12V,那这第一个肯定有问题,4脚VCC12V来自2R7的电阻一边11.9V一边7.2V难道是电阻变大了?拆下来一量真的大了点2.7欧的变成了61欧,马上就换掉,顺便也把边上的贴片滤波电容测量下没问题,就在上电一式还是一样,那这个肯定是这个8脚STL6743从芯片短路把12V拉低了吧,我就在其他的板子到处找这个芯片没有啊,该怎么办了?我又想啊看啊,想到看有没有能代换的,我就把我每一个主板的从芯片型号查数据手册,终于找到了一个引脚相同的就是RT9619A,又一个管它三七二十一干上去在说,上电一式终于亮机了。感觉给我的关键点是代换这个8脚芯片。(下面图片都是这个主板的)
下面顺带下宏碁G4750G笔记本电脑进水大短,拆机拿出主板看到CPU供电芯片95831和边上的几个电阻电容腐蚀了。洗板水清理,该更换的电容电阻更换了,在测量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CPU电感对地阻值0,其他正常,把CPU拆下来在测量一样,在上电烧机看看发现330电容发烫换掉电感阻值200多(在这里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想到去测量CPU上场管)以为正常了就上CPU和内存上电试试,2秒后又大短,一股糊味扑鼻95831鼓泡,330电容继续短,在料板上找到一个95831装上,电容换上在又上电一式结果又一样,完了95831没有了,那330电容到处都是,怎么办呢?只有在料板上找去找来的找到一个95831B,我就上论坛看看能代换不,果然有人发帖子说95831和95831B代换成功,我就装上去了330有一换,在肯定不敢上电了,想了想,这个时候才想到没测量上管,我就把所有的上下管一测量果然发现有一个上管短路了,马上换个在上电点亮了。毕竟水平有限先没测量上管导致走弯路了。(这个图片被我误删了)
还有2个惠普CQ45笔记本,都是EC问题,待机电流一个0.09一个0.11,EC发烫,换EC解决。(这个没有拍图)

网友:
下次附图分析说明给你加分

网友:
下次发帖附上电路图和亮机图会加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