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500元回收的 联想Y470 维修 从 花屏 到 白屏 到 懊悔!

楼主(2017-06-09):
同行介绍  联想Y470  卖给我, 他说了,转动屏轴,会花屏 故障,估计是屏线,其它 没有故障! 二代I5  4G 500G 独显 我给报了500元没有认真测试,就付款了

付款后 拆机维修,转动屏轴, 屏幕会花 会好, 初步判断屏线故障或接口松动,两边接口重插无效,拆开 屏线,看不出明显故障,,20元的屏线,换一根算了, 装上 新屏线,开机  ,显示后 马上 白屏了, 还有焦味,晕倒!
测屏 没有坏,测主板,Q68 没有完全导致, D极 LCD VDD   只有 0.8V, 更换1个小P管, LCD VDD 3.3V 正常了,装屏 测试,显示 OK 了,装机装系统

准备700元 卖给 二手电脑同行, 他测试了下,说  独显不行!

我查了下,  独显驱动 OK,  但你 禁用 集显设备,就会黑屏或重启分辨率低,  重装官方驱动 无效,
加焊显卡,装机    测试 新 鲁大师的 显卡跑分   由4500分提高到了  9500分, 但是   禁用 集显设备,就会黑屏或重启分辨率低,而且  NVDIA的 管理程序无法启用,也无法强行运行NVDIA的 管理程序, 看来 独显  还是 有 问题!  明天准备 查查 U49 或加焊显卡

欢迎 同行 提供 维修 思路 参考! 谢谢

网友:
500 回收贵了

网友:
这个价格你要亏死了,

网友:
看来二百块钱不好攒啊

网友:
收二手 不赔钱就好  尽力修修吧 修不好这样也可以销售了

网友:
回收有风险,下次要谨慎啊!

网友:
改成集显呢

网友:
个人认为你的独显和集显是没问题的  被同行误导了

网友:
300收就差不多!二代的CPU平台现在已经过时了。

网友:
修修自用吧!

网友:
这个收的有点贵了

网友:
Y470我们这边收都得七、八百

网友:
收二手要当垃圾收 反正要做最坏的打算

网友:
没错  二手的笔记本而且是坏的  我都当垃圾收  给个垃圾价  愿意卖我才收

网友:
如果换显卡,代价就高了。。。可以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Y470能改集显吗? 我还没改过呢!

网友:
I3的短路,200回收的,你这个可以卖1000出去,我宏碁的I5还1200卖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1.5的显卡转换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
500确实有点贵   不过也有运气成分在里面  如果显卡没问题  那也赚个200快

网友:
这种机器属于故障机   200块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