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GPU显卡无核心供电 求助显卡维修大神

楼主(2017-06-09):
         技嘉 gtx460 2win   双核显卡

         故障 不认卡,协处理器NF200 sli供电 1.2v有 发热量多少有点热
              量2个GPU都没有核心供电 没有现存供电   核心主控NCP5388 vcc:12v   1脚en开启信号  0v  (说明不是主控问题)   但是这个线  找不到板层中间走的。

              另外: 需要补充的就是 ( GPU背部电容 阻值有点偏低  一个GPU的0.6    一个GPU的0.7 不保护 不发热)
                       上家刷过  BIOS  pci电阻掉了  补上过

主要求助  怎么找到en开启信号哪里发来的?通常这种找不到的怎么找?     背部阻值低影响不?

网友A:
显卡,直接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直接加焊试试

2个GPU  不可能 2个都虚焊吧  动不动就加焊那不是都搞废啊

网友:
这显卡 还没遇到过哦,修好了没??

网友B:
那不是电阻,是耦合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电阻,是耦合电容吧

打错了   补的是耦合电容

网友C:
没图纸吗  没图纸就跑线  找芯片的图纸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吗  没图纸就跑线  找芯片的图纸看看

  ncp5388  1脚en电压 出来直接就到板层去了。。。。多层板 不知道去哪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ncp5388  1脚en电压 出来直接就到板层去了。。。。多层板 不知道去哪里了

在板层里终归要出来的   不可能一个点没有吧

网友E:
真是厉害啊 接显卡维修的活儿吗?我这边有好多显卡都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板层里终归要出来的   不可能一个点没有吧

所以 问题就是 通常这种找不到线的怎么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厉害啊 接显卡维修的活儿吗?我这边有好多显卡都不修

不敢献丑。。。。

网友:
显卡我从来木修好过

网友:
修显卡,查不出问题的话,只能加焊

网友:
很维修显卡,等待楼主结果

网友:
此显卡紧张更新 方便后面查资料的查阅少走弯路    2个gpu  en开启信号没来 是因为双8pin 供电 其中一个只插了 6ping  这个en信号是由双8ping的滴1脚 接地拉低3.3v 从而转换得到en开启电压。双8ping插了 全板来电以后 卡2A 查看输出dvi连接的线路被砸断了  修复后 其中一个GTX460 驱动感叹号 至此暂无进展

网友:
等待楼主结果

网友:
这种显卡都要靠经验来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