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扩容以及扩容后不联机解决

楼主(2017-06-09):
第一次写帖子 写的不好大家勿怪 微信:18112415111
机器6代扩容64G
第一步拆机 这里不多说
第二步 除胶  风枪240度 风速120 (本人使用的是861DW)除胶刀自制刀具 用打磨工具打磨自制
第三步 拆硬盘 风枪360 风速 40  此时风枪吹硬盘 大概40-60秒时间 用翘片慢慢伸进硬盘底部 (这个步骤一定要小心,关键的一步。慢慢来不要着急)
第四步 清理一下焊盘的胶 用除胶的温度或者270度多可以 风枪吹 用刀片除胶 (一定要注意不要把焊点搞掉)
第五步 写入硬盘底层资料  将拆下的硬盘写入测试架读取硬盘底层 读完之后放入新的硬盘写入刚刚的资料
第六步 植锡 将硬盘放在一张面纸上 植锡网对位 涂抹锡浆 无尘布抹干净之后风枪吹成球  (成球之后硬盘上放点焊有 风枪吹一下锡球归位)
第七步 上硬盘 硬盘放好位置 风枪温度330 风速40 焊接10秒 晃动一下硬盘(用镊子点一下 硬盘会自动归位说明已经焊接完成)
第八步 刷机  换上的硬盘此时是不开机的 机器是黑屏 插上电脑 itues会自动提示更新系统  进行刷机 完成扩容

以上是手机扩容步骤和注意事项
扩容出现不联机
6代扩容之后不联机是应为你拆焊硬盘时候吹爆了USB管USB下面是带胶的 拆下USB芯片清理焊盘重现焊接 就可以解决步联机
上图(工具和完成的图片)

网友:
楼主为何不用专用的座子呢,这种架子散热太快了。

网友:
楼主手工真历害,学习了!

网友:
手法都差不多,以后还是注意UMT主板,我扩了几百台,前几天栽在一个6的UMT主板手里,后来搬套件了

网友:
步骤很详细。温度风速都有。赞一个!这个拆焊硬盘还是比较简单的手工要求的。下面的是网站反应慢了,没反应,估计多点了2次造成重复,请管理员看到删除把。谢谢了

网友:
步骤很详细。温度风速都有。赞一个!这个拆焊硬盘还是比较简单的手工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