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05维修

楼主(2017-06-09):
联想B505一体机,AMD的机器,故障是进系统掉电,直接更换电源OK,已经修过四五台了,肯定是通病了下次遇到可以直接换电源排查

网友:
下次遇到了直接先换电源  看来这个是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下次也可以秒杀了!1

网友:
好经验 感谢版分享

网友:
联想有好多一体机电源没法用普通电源替换测试,比较麻烦

网友:
有没有人有好的方法,说一说听听

网友:
这电源不便于吧

网友:
修电源,一般都是电容鼓包,一换就OK

网友:
学习了 之前也遇到类似故障 没有总结

网友:
这种一体机电元很容易坏经常遇到电源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