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维修

楼主(2017-06-09):
此机故障是接电源反复上电重启,不显示,拆机拔掉电池,不自动上电,但按开关也是没有反应的,估计这款机子要检测电池才能开机,测电池端口没有电压,主板排查很久也无果,只好定块电池,上次测试一切OK,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的可以换个电池试下,这款机子没有电池是不开机的,

网友:
又捡到一条鱼了

网友:
捡到一条大鱼了!

网友:
以后电池坏的  也会导致不开机 或者重启把  ...

网友:
电池坏的很多吗....

网友:
这条鱼没少值钱  嘿嘿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不插电池自动加电,遇到试试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没电池不开机,可我记得有些不要电池也能开机的啊

网友:
苹果的有的检测电池电压低就开不了机,可以人为拉高 BATLOW

网友:
你的电源线不对吧 这个台机器用原装的电源话  不用电池也是正常开机的哦

网友:
经验不错   有的本子没有电池不行

网友:
楼主修的A1398是哪年的呀?      14年的没电池自动上电。。。。。

网友:
13年的自动上电么?

网友:
a1398这个系列所有年份的机子都是不用电池直接上电的

网友:
苹果的配件贵,不真的测准了,真不敢换

网友:
表示亲测这个型号不用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
A1398所有型号 不用电池会开不了机?不会吧

网友:
那些说所有的人   你要是不懂不要在这里乱说,楼主已经修好   你回复会影响后面看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