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6无服务,拨打*#06#不显示IMEI串号

楼主(2017-06-09):
    一个同行朋友拿了一台修过的苹果6说没服务。看修过都不想去动他了。放在一边好几天了。今天又催了,跟他报了风险。就开搞了。

       拨打*#06#不显示IMEI串号。大家都知道大多数都是基带下面u1脚的问题了。拆开又重做了一下基带,还是老样子。  心想要不在打一下RFFE1和RFFE2的总线对地值。把铁盖一吹开就看到主板有进水的感觉。就看到电阻r3602_rf一边有点发黑。这是一个RFFE_VIO供电脚。

拆了重新换一个0欧电阻。装机测试ok。

网友:
不能短接吗?

网友A:
谢谢你的分,可以短接的,就是这个电阻有点大。还是焊一个比较好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分,可以短接的,就是这个电阻有点大。还是焊一个比较好操作。

其实我觉得好像不能短吧。。 因为前后电路名字不一样。。 我也不确定

网友:
0欧姆的电阻是可以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好像不能短吧。。 因为前后电路名字不一样。。 我也不确定

这个电阻是做保险电阻用。一般过电阻之后名称都会改变。

网友:
实地学得不错,看来老徐没少调教你。。。修得很好,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好丰富

网友:
可以短接的哦,只要是0欧姆的都可以短接的

网友:
这个电阻怎么就坏了呢,难道是电流过大烧了?

网友:
问题很明了,思路很清晰,技术很过关

网友:
你们说了这么多到是能不能短接?

网友:
始终还是rffe总线相关的问题

网友:
话说这种机器如果不是看到外观有问题,直接硬修可能不太好找。以后有不出串号的看来电压也得多测一测。

网友:
问题挺简单嘛

网友:
修 苹果的都是高手,我连元件都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