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xe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09):
如题,主板不触发。触发条件都懂。个人习惯直接cmos跳线量电压

0v  不正常。 对地4左右的阻值,不对,快短路了。

直接打开图。   c547短路性能不良,去掉就好

再次上电触发跑码

网友A:
图纸中带星号的不是代表没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中带星号的不是代表没装吗?

看了下元件,感觉要是星号代表不装,那电路基本不能工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元件,感觉要是星号代表不装,那电路基本不能工作啊

尽信书不如无书,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纸中带星号的不是代表没装吗?

富士康 H61图纸 Dummy有这个英文的 是不装的
一般星号的 颜色也比较淡 浅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富士康 H61图纸 Dummy有这个英文的 是不装的
一般星号的 颜色也比较淡 浅色

谢谢,刚刚翻了下书,广达图纸中星号才是代表没装。富士康的是Dumm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信书不如无书,受教了。

感觉反而在这个厂家的图纸上标注星号 可能代表重要的意思吧
比如R388这个1K电阻就比较重要

网友:
楼主技术好,直接查VCCRTC

网友:
VCCTRC RTCRST
最基本的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