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闪现白苹果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09):
机型:iphone6
故障:开机白苹果闪一下,马上就灭,定电流200左右,几秒后关机。
  收到一台iphone6,目测摔过,进过水,板有轻微变形,而且换了外壳。
  刷机定位故障,接数据线自动DFU,刷到进度条一半后,报56,故障大概定位到NFC和摄像头电路;重启后,自动进恢复模式,拆下主板,连电脑,又是DFU,有点不对,刚才经过刷机明明可以进恢复模式的,试了多次,发现捏住硬盘,就进恢复模式,放手就DFU,果断拆下硬盘,发现掉了三个点,其中A1(45_NAND_PPN_ZQ) A3(AP_TO_NAND_ANC0_CLE)为有用点,B4为空点,补点,A1连到旁边的R0609,直接飞线,A3脚用尖刀刮出信号点,涂上少量锡浆,取一小段飞线,焊上之后,涂上绿油固定,然后把引出的细线在上面打个圈,再涂一次绿油,之后把外圈离中心焊点较远的地方刮亮(中间的一圈不要刮开),方便粘锡,这样是为了更好地防止下次再摔时把补线的焊盘连根拔起。由于时间关系 ,细节没拍图,各位将就看下!补好焊点后,将离焊点较近掉皮的地方涂上绿油绝缘,最后重植硬盘装上。

  装上硬盘后,继续刷机,联机自动进恢复模式,刷机仍然报56,因为单板刷机,没接摄像头,可以无视,但还是把摄像头J2321量了一遍,都正常,1.8V 1.2V全正常,2.85V值正常,所以基本排除了,下一步,拆下NFC芯片U5301_RF,果然掉了两个最边上的有用点,C7和F7,由于焊点在最边上,补线很方便,过程不表,装好后继续刷机,仍然报56,又拆下来,这次量焊盘,量到A3脚的时候,发现和A2脚差的太多,A3为基带电源到NFC的时钟信号。
      更换基带电源,装上NFC芯片,刷机,因为是周日,不知道服务器还是网络的原因,到了80%总是卡住,有时一个多小时报9,后来科学上网挂了个香港的VPN,刷机顺利通过,开机测试,功能一切都正常。
  可是,还没完,突然发现,夹电漏电40多毫安,经检测是VCCMAIN漏电, 先丢在了一边,等第二天闲了,拆开检查,主要查自己动过的地方,最后发现NFC芯片旁边的两个电容中间有异常,也怪我太大意,C1687 VCCMAIN和旁边的C1569 PP5V7_LCM_ADDH中间卡了一个来自NFC空点的焊盘,而且是反着的,在焊接芯片时,被卡到了两个电容中间,且紧贴PCB,拿割胶的刀直接挑掉,漏电问题解决。 一时大意,走了弯路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大哥技术一流啊,值得学习

网友:
玩儿体育噢爱上对方过后就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技术一流啊,值得学习

我是新人,请多多关照~ 目前水平 还是菜鸟

网友:
进水时间长的机器就是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人,请多多关照~ 目前水平 还是菜鸟

谦虚,,我很欣赏你。谦虚使人进步

网友C:
焊盘处理得很感觉完美,思路也很好,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处理得很感觉完美,思路也很好,加油。

多谢版主大人关注,还请多赐教~!

网友D:
楼主修手机修得相当溜啊

网友:
进水后不及时处理的机器就是问题多啊!

网友:
大神级别啊,我看到手机板子都怕。零件太小了。

网友:
进水的手机就是问题多,楼主能够准确的定位故障位置,高人一个

网友:
分析明确,需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手机修得相当溜啊

在摸索中维修 不能和专家比

网友E:
摔了机器,故障点多,这种机器一般要多报点,担心后期CPU不稳定

网友F:
楼主修这机器真是溜,加分鼓励。

网友G:
刷机,因为是周日,不知道服务器还是网络的原因,到了80%总是卡住,有时一个多小时报9,后来科学上网挂了个香港的VPN,刷机顺利通过,开机测试,功能一切都正常。

这个很好,以后遇到问题可以试试。。。就是要怎么搞VPN???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H:
楼主显微镜不错,具体什么型号的?

网友:
楼主方便加个微信吗?有苹果手机就找你修了,我的微信13653200741

网友:
多个问题依次解决,维修手机就是要淡定

网友:
技术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摔了机器,故障点多,这种机器一般要多报点,担心后期CPU不稳定

低价收的,修好自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这机器真是溜,加分鼓励。

多谢版主大人~其实我是费了一些时间的,比发贴时间长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刷机,因为是周日,不知道服务器还是网络的原因,到了80%总是卡住,有时一个多小时报9,后来科学上网挂了个 ...

随便挂一个就好~ 有很多试用的就行,刷个机不需要太多时间,那天挂上后,验证的时间明显缩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显微镜不错,具体什么型号的?

普通的国产品牌,宁波舜宇,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大人~其实我是费了一些时间的,比发贴时间长的多

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挂一个就好~ 有很多试用的就行,刷个机不需要太多时间,那天挂上后,验证的时间明显缩短

不会用VPN,我刷不过就开手机流量刷。

网友:
焊盘处理的比较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