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富士康h61mxe,死活不出pch1.05v维修

楼主(2017-06-09):
  全板除了内存供电都没。

直接查pch1.05v只有0.4v ,这个不对啊。就是他了罪魁祸首

q50产生桥供电1.05,u37芯片也就是358运算放大器1脚控制q50导通。

周围供电都有,直接更换358,还是0.4v

连续换了4个358,都是0.4v的桥供电。

这时候没招了,想到同样板子不是修好一块嘛,直接对比打芯片脚位上的对地阻值啊。。。

一打问题就出,1脚正常对地600左右,这板只有60左右,看图发现反向输入端的一个检测电阻1k的,不用说了。换掉。

上电触发,滴   滴    滴   。

维修结束

总结,358反向输入检测电阻出现变质导致输出电压偏低从而未能正常驱动mos管导致只有0.4v的pch电压。看来这个检测电压重要啊。

说的不对的欢迎指出来,交流才会成长嘛

网友:
要不有图纸 要不有一样的板 如果没图没一样的板就只能凭经验修了

网友:
对比方式检测对于自己不熟悉的电路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
为何R743变质会导致U73的1脚输出电压变低,请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不出供电首先就要打一下输出对地值的

网友:
电阻的作用不是反馈用的,或许是用于防止场管G极到OP之间断线悬空 自导通  有个词叫误触发

网友:
是原机的图纸吗?这个电阻接法挺特别的!

网友:
看来先检测周围电路有没有问题再拆358比较靠谱

网友:
楼主图纸BiOS能一起发上来么

网友:
直接拆掉不就行了.

网友A:
是什么原因让你毫无顾忌换了4遍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让你毫无顾忌换了4遍放大器

噗,以前cpu供电芯片换了4个还好,所以直接先换了

网友B:
反馈电阻阻值不对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阻值不对造成的

是的,导致控制级输出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个叫负反馈电阻吧!电阻拉低了G极电压

网友:
有对照的就好修的多。。

网友:
正向输入电阻坏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
楼主偷懒了,不查外围电路,就换358

网友:
前几天在一块华硕B85主板上也遇到与这个相同的情况,1.05PCH电压偏低,为0.56V,当时直接就换了运放358,电压就正常了,以后还是得先检测是不是外围的电路元件引起的。

网友:
这个电阻一般都没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