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按开关 跑 0.4 掉电

楼主(2017-06-09):
请教 各位   A1466  板号 820-00165-A   所有电感均无 短路      烧机  各电感    电流 正常   待机  有  8.56V    3.3V   4.23V    开机   到  掉电前  有5V    1.02V   1.7V

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没短路,干嘛要烧机。、

网友:
我怕上电后   才 短路  保护 掉电

网友:
好像这款回焊桥有用,不太记得型号,当时有过类似的板型故障

网友A:
首先没明白没短路 你烧机个毛线 其次4.23V是什么电压 没听说过啊!修掉电  首先要确认是缺电压导致的掉电 还是电路有异常导致的保护性掉电 还是温控导致的掉电 还有跑码不正常也会掉电 各自的维修方法都不一样的  不过修掉电 最好是用示波器 瞬间就掉电了 除了缺电压的其他的万用表根本无能为力

网友:
楼主很水啊,你烧机目的何在?

网友:
判断短路打值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没明白没短路 你烧机个毛线 其次4.23V是什么电压 没听说过啊!修掉电  首先要确认是缺电压导致的掉电  ...

老司机,。。狠,,准。。

网友:
你烧机目的何在?

网友:
维修还是的靠经验

网友:
  今天修一台1466  820-3437.   开机掉电重启 循环,最后刷BIOS好的。

网友B:
谢谢各位  相助

网友B:
在各位的  帮助下  已经修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各位的  帮助下  已经修好了   谢谢

修哪里好的?分享一下吧,,,,为什么回复会有要求40个字符这个规定?

网友:
修的什么地方?楼主也不分享下。苹果机器有些问题很奇葩的

网友:
SXT200LCJW/B  每次下载都没分。还要超过40个字符。

网友(2017-07-19):
看看EC吧   最近加焊好了几个    今天修到一个3,。3V偏低    换了一圈没都有好

网友(2017-08-25):
手上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求指教

网友:
要么少电压 要么短路

网友(2017-11-07):
建议管理员封掉这个人 有问题求助 修好了又不告诉大家修的那里

网友:
的确,发帖求助,修好后就潜水的同志不是好同志。

网友:
不懂得分享的同志不是好楼主,强烈鄙视 鄙视

网友:
这位发帖就是来**人的,大家不要气愤

网友(2018-01-08):
我也有一台 电压全出了 做了CPU好了~~

网友(2018-04-14):
什么 问题 ,lz................................急

网友(2018-05-24):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 相助
楼主,最后查到是哪里问题,可否分享一

网友:
我手里一块一样问题的板子,现在头疼的很,楼主怎么修好的发出来给个思路啊

网友(2018-08-10):
哥 是什么问题 我有个也是0.4掉电 电压都有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明天准备加焊cpu了 透露下故障点

网友(2019-05-20):
楼主这样要不的呀 要不得 要不得 要不得

网友(2019-08-04):
好小气呀 ···············

网友(2020-05-26):
不懂得分享的同志,不是好楼主,强烈鄙视 鄙视

网友(2020-07-30):
求助的时候来论坛,修好了就玩失踪,。。。。。。。。。。

网友(2020-11-15):
我的问题和他一样 重置CPU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