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wifi 灰色打不开

楼主(2017-06-10):
客户一台iphone 6 摔过后wifi 灰色 打不开 蓝牙也是一直转圈打不开

加电正常开机  测试了wifi 供电
pp_vcc_main 在c5202_rf  测 4.5V 正常
PP_WLAN_VDDIO_1V8 在c5205_rf 测1.6v 正常
WLAN_VIN_1P35  在l5201_rf 和c5201_rf 测到0V 不正常  但是对地阻值测到252 正常的
WLAN_PCIE_PERST_L 在C5215_rf 测到0V   不正常 对地阻值测到432 正常。 正常电压值1.8V
PP_WLAN_VDDIO_1V8 在r5201_rf 测到1.8v 正常

还没换过wifi ic 想问下 有两路电压不正常的是wifi ic 损坏引起的吗?

网友A:
6的wifi ic 有跟哪个型号一样的吗? 5s 一样吗

网友:
感觉你已经很专业了,

网友B:
这种没出1.35V的先把WIFI芯片换了。复位脚拆完再打一下,一般WIFI芯片本身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6的wifi ic 有跟哪个型号一样的吗? 5s 一样吗

不一样,下次要想知道是否通用直接打开原理图,看一下型号一样就通用不一样就不通用。

网友C:
对地值正常又没电压应该就可以认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吧,解绑WIFI还得有测试架啊,挺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地值正常又没电压应该就可以认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吧,解绑WIFI还得有测试架啊,挺麻烦的

是6啊。。 要解绑定吗?   不是6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出1.35V的先把WIFI芯片换了。复位脚拆完再打一下,一般WIFI芯片本身坏。

复位脚拆完再打一下   不懂呢。。 那6的WIFI的芯片只能拆6的料板了吧。。。不用测试架吧。。 我记得好像6S还是7才有绑定硬盘的。。

网友D:
先拆掉芯片,再测看是否有电压!

网友E:
6不要测试架解绑。直接拆了就可以用。32k时钟有没有测一下。看你不出1.35发很可能是wifi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拆掉芯片,再测看是否有电压!

拆掉芯片还能测到电压的?

网友:
要进一步判 断的话可能还是要拆芯片打值,不过这种芯片坏了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网友:
阻值正常但无电压的应该问题出在Wifi模块本身

网友F:
换个WIFI试试先。

网友G:
直接换wifi  基本就秒杀了

网友:
一般WIFI模块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换wifi  基本就秒杀了

第一次拆封胶 底下封胶的 还想提起来 结果提不起来 慌了 不能吹太久 就拿镊子挑了一下 掉一半漆  有用点掉两个 ol 点掉两个不管了 飞了好久的线 打上绿油 更换上ic 还是一样 1.35v 现在连阻值都变成ol 了 可能没装好  放着先了 明天再拆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WIFI试试先。

c5215_rf 如果掉了 不装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6不要测试架解绑。直接拆了就可以用。32k时钟有没有测一下。看你不出1.35发很可能是wifi坏了。

32k 测电压还是阻值 没有示波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脚拆完再打一下   不懂呢。。 那6的WIFI的芯片只能拆6的料板了吧。。。不用测试架吧。。 我记得好像6 ...

我的意思,你WIFI在上面的时候你打的值有可能是WIFI芯片里的值。万一他到CPU断了呢!拆完了你再打一下复位就是打到CPU的值。确认一下到CPU没断线。
6代随便换,换上开机测试就好。WIFI地址没有绑定。6S以上才绑定的。
注意一下,WIFI芯片易坏。遇到低温的很容易吹死。建议拆从反面拆,装用超低温135度锡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拆掉芯片,再测看是否有电压!

有些可以测到。 供电什么肯定有的,开启啊,时钟啊,都可以测到的。1.35装上才能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6不要测试架解绑。直接拆了就可以用。32k时钟有没有测一下。看你不出1.35发很可能是wifi坏了。

时钟,WIFI和指南针用的是同一个时钟,如果时钟有问题,通常指南针会有问题。如果指南针没问题,那时钟一般没问题。保险起见,你可以示波器打一下时钟。

网友:
WiFi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可以先换wifi芯片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6啊。。 要解绑定吗?   不是6S

6好像不用,6S以上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以测到。 供电什么肯定有的,开启啊,时钟啊,都可以测到的。1.35装上才能测到。

噢 我把wifi 拆了 1.35V 测不到  复位的阻值有 电压好像也没有  复位拆了芯片电压可以测到吗?  我装的时候用超低温锡 但是我开300度装 大概吹了20来秒吧 以前装别的ic 都没问题 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吹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时钟,WIFI和指南针用的是同一个时钟,如果时钟有问题,通常指南针会有问题。如果指南针没问题,那时钟一 ...

噢 那没问题 谢谢 详细讲解 手机正常开机我试过指南针和水平那个 正常的

网友:
这个 必须 手工要 到位   换 了再说   要不然 都是 纸上谈兵

网友H:
现在掉点了 可能 不怎么好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以测到。 供电什么肯定有的,开启啊,时钟啊,都可以测到的。1.35装上才能测到。

没好吗》?VCCMAIN电压肯定可以测,1.8供电可以测,复位应该也可以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掉点了 可能 不怎么好弄了

WIFI掉点也没关系的,这么在的点随便飞。  就是浪费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噢 那没问题 谢谢 详细讲解 手机正常开机我试过指南针和水平那个 正常的

换WIFI好了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你WIFI在上面的时候你打的值有可能是WIFI芯片里的值。万一他到CPU断了呢!拆完了你再打一下复 ...

大神 我问问 原来焊盘上26 28 脚OL 是1.35V 的 掉了 这个怎么补啊  把下面挖一点出来填上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 我问问 原来焊盘上26 28 脚OL 是1.35V 的 掉了 这个怎么补啊  把下面挖一点出来填上锡吗

大神不敢当。飞线补吧。底下挖也可以,但难度大。外面飞不好看,但省事,飞起来也稳定。

网友I:
楼主什么是对地阻值概念有待加深,对地阻值正常说明这条线路不短路,但并不说明你要测的目标不开路,除非这条线路就连你要测的一个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不敢当。飞线补吧。底下挖也可以,但难度大。外面飞不好看,但省事,飞起来也稳定。

这个好难 我把26 28 挖开点 上点锡浆吹一下 再测这两个点是不是通的 这两个点到电感是不是通的 测好都通的  另外两个点也飞线补好测了对地阻值正常。装上wifi ic 再测那个1v35 电感对的阻值开路了 郁闷 不知道是不是ic 中间锡球太高了 每次拿下来中间会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什么是对地阻值概念有待加深,对地阻值正常说明这条线路不短路,但并不说明你要测的目标不开路,除非这 ...

哈哈 是啊  其实还懵懂的 不是特别贯通 有待多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好吗》?VCCMAIN电压肯定可以测,1.8供电可以测,复位应该也可以测到。

复位电压是不是要装上wifi ic 才能测的? 拆了ic 测不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WIFI好了没有啊

好像都重装3回了 我晕 我再试试吧 中间ic那一方框锡少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k 测电压还是阻值 没有示波器呢

这个测电压就行,没必要上示波器。

网友D:
我怀疑楼主的补点飞线和ic没搞好!要不ic吹死,换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不敢当。飞线补吧。底下挖也可以,但难度大。外面飞不好看,但省事,飞起来也稳定。

郁闷 上完芯片  1.35V 电感短路了  1.8
复位也还是没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以测到。 供电什么肯定有的,开启啊,时钟啊,都可以测到的。1.35装上才能测到。

复位1.8V 和1.35V 有没有影响的 比如复位电压不正常 1.35V 就出不来 想放弃了 重植了4 5遍还不行  芯片原来应该是没问题的 要么吹爆了 要么被我从桌上掉地上了一次 R5216_RF是掉了 我看好像是5G 的输入输出 应该不影响wifi 开启吧   感觉wifi 比那些充电管还是触摸ic 难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你WIFI在上面的时候你打的值有可能是WIFI芯片里的值。万一他到CPU断了呢!拆完了你再打一下复 ...

再拆个料板的wifi 试试  背面拆? 背面是排线座子 塑料不耐高温吧 难道是我开300度 拆的时候就拆坏ic了? 原装id板 都是高温才能拆的下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拆个料板的wifi 试试  背面拆? 背面是排线座子 塑料不耐高温吧 难道是我开300度 拆的时候就拆坏ic了? ...

我的意思料板上拆下来的时候从背面加热。保证芯片安全。如果你正面能确保没问题,那就随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 上完芯片  1.35V 电感短路了  1.8
复位也还是没出来

复位对地值正常吗??不行把WIFI芯片的焊盘都打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1.8V 和1.35V 有没有影响的 比如复位电压不正常 1.35V 就出不来 想放弃了 重植了4 5遍还不行  芯片原 ...

WIFI开启不装芯片可以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都重装3回了 我晕 我再试试吧 中间ic那一方框锡少上点

中间不用管,全部是地,有一个接上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压是不是要装上wifi ic 才能测的? 拆了ic 测不到呢

你说的是总线上的复位信号,那个忘记了,我翻了一下图纸,他是一个下拉电阻低电有效。应该可以测到吧。论坛里有朋友说此线断线,直接借一个1.8V供电过去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楼主的补点飞线和ic没搞好!要不ic吹死,换个试试!

有可能,,建议用超低温锡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难 我把26 28 挖开点 上点锡浆吹一下 再测这两个点是不是通的 这两个点到电感是不是通的 测好都通 ...

线没飞好吧。怎么会开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FI开启不装芯片可以测到的。

我已经放弃了  还是问问 wifi ic 我拆了两个更换上 同个问题 复位电压和1.35V电压没出来 不可能ic 问题了(第二次已经很小心了 开300度 以后有时间把拆下来的wifi ic 装回id板上 看看到底ic 是不是吹坏了)  装好ic后 电感上1.35V 测不到 对地阻值有的 400欧 (中间一次开路一次短路是自己没装好哈)  复位那个1.8V 在一个电容上测 那个电容c5215_rf 掉了应该不影响测量吧  也是有阻值无电压  其他就是还有个2G r5214_rf 测到OL了 我也不知道正常不 被我拆了两个id好板   有阻值说明ic 已经装的没问题了 没有电压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看到有一篇文章写pcie 断线了  pcie 短线会影响1.35V 和复位1.8V 无电压  ? 没头绪了  不修啦 谢谢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放弃了  还是问问 wifi ic 我拆了两个更换上 同个问题 复位电压和1.35V电压没出来 不可能ic 问题了 ...

R5214_RF 天线的,即使没有也可以打开WIFI只是信号弱。WIFI底脚有没有全部打过啊。还有那个复位你拆下WIFI打值过没有,有没有断线。到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建议用超低温锡值。

都是用维修佬那种 一小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5214_RF 天线的,即使没有也可以打开WIFI只是信号弱。WIFI底脚有没有全部打过啊。还有那个复位你拆下WIF ...

拆下芯片打过对地阻值的  测过14脚是有阻值 别的现在有点记不清了 下次得拿笔记一下 老忘  应该是正常 除了OL 没测一下通断  最后那次装的芯片  芯片应该没问题 装好wifi打不开 还有个感觉手机卡卡的 拿过来已经是刷过的 里面空的 但打开设置就要按4,5遍才能正常出来  前几次出来都是一片白      哈哈 不弄了  这次就练个手工吧  一整天都在重复的拖锡上锡 装ic。再拆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芯片打过对地阻值的  测过14脚是有阻值 别的现在有点记不清了 下次得拿笔记一下 老忘  应该是正常 除 ...

设置卡就是WIFI的问题。感觉WIFI没那么难修啊。

网友:
楼主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压是不是要装上wifi ic 才能测的? 拆了ic 测不到呢

拆掉WIFI芯片是可以测到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放弃了  还是问问 wifi ic 我拆了两个更换上 同个问题 复位电压和1.35V电压没出来 不可能ic 问题了 ...

300度只要你不是长时间吹,一般是吹不坏的,你这个可以接一个1.8V的电压给复位脚,如果还是不行,打值没问题那一般是CPU的问题了。注意一下WIFI的PCIE总线到CPU中间的那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拆掉WIFI芯片是可以测到复位的。

可以吗? 我回头再测测ID板上没了WIFI还能不能测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