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奇葩故障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7-06-10):
版号:dav02amb8f0  戴尔4XXX  开机正常显示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波形正常。进入桌面波形就下降0.2V,还有尖峰波段。。屏幕就会一闪一闪的花屏,,用适配器也是进系统电压就跳。但是不花屏。用电池花。电池已换。公共点电压不跳。求指导

网友:
不正常时波形、、用适配这样但是不花屏器。用电池就花

网友A:
花屏现象如图。闪一下花一下

网友:
好像待机一下就不花了.......

网友B:
这个很像是屏的问题啊。你可以换个CPU 试试啊

网友:
呵呵,这个DELL现在很多机器这样,原因是你想不到的

网友C:
就是说用电池和充电器电压都跳,但是充电器不花屏,电池花屏对吧,如果是这样,DELL官网装个重装下显卡驱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用电池和充电器电压都跳,但是充电器不花屏,电池花屏对吧,如果是这样,DELL官网装个重装下显卡驱动 ...

这些已经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像是屏的问题啊。你可以换个CPU 试试啊

已经排除cpu

网友:
换屏   屏的问题大

网友:
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滤波不良

网友:
你看看   放电管的管子是否完全导通。

网友:
还有你在公共点加个电容看看是否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会不会与屏幕有关系呢  你换过没有吗  像你这个情况真的无思路了

网友:
干 VCORE 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用电池和充电器电压都跳,但是充电器不花屏,电池花屏对吧,如果是这样,DELL官网装个重装下显卡驱动 ...

我碰到过好多DELL的机器这样的,官网重装显卡驱动就好了,你如果确定排除了,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0.2V估计不会影响吧 换个思路想下  有可能供电不足 结触不好

网友:
是显示卡驱动 的问题啊

网友:
坐等大神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现象如图。闪一下花一下

这个花屏 建议先装下显卡的官方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