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主板闲置USB接口

楼主(2017-06-10):
Acer便携本,两个USB口,一个插无线鼠标,一个插USB音响。感觉少了,想看看主板上有无闲置的USB接口。
怎么不能发图片?

网友:
还是找抽好玩点

网友:
终于发了图片。
另外,最上方的按钮开关干啥的?

网友:
版主想表达什么啊 不会买个USB 扩展器

网友:
直接用USB扩展或是带蓝牙的用蓝牙鼠标吧

网友:
谢谢各位。
USB口少了;无线鼠标接收器露一截外面不便于装包携带,想置于电脑里面(有空间);蓝牙鼠标使用感受不好且在未进入win系统前不能用;本来是便携还带个分线器别扭;还有是弄着好玩儿。
总之,是想在主板上再接出一个USB接口,3.0的更好(原有一个3.0的)。

网友:
有没有总的看PCB板子上是有预留焊点。

网友:
我记得HDMI好像是有串行线的,还有摄像头也是USB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