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20 g3 也就是ms-7788 1.0卡logo99维修

楼主(2017-06-10):
   板子正常上电亮屏但右下角卡99

刷BIOS也卡99

想到这个应该是属于卡logo吧,就想到外设会导致卡logo。

测ps2接口时发现5v供电没有。对地000.直接拆除旁边一个电容,

就是他导致了卡99.

触发跑码亮机

总结V星板子外设供电不正常会导致卡logo   99

网友:
经常修到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A:
V星通病,基本上UEFI结构板子如果卡99,除去V星,别的都是PCI-E设备总线类的事情,V星在这个定义基础上,还有个卡外设的情况。

网友:
我也有块H61 不过是技嘉的  有空试试 也是卡LOGO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星通病,基本上UEFI结构板子如果卡99,除去V星,别的都是PCI-E设备总线类的事情,V星在这个定义基础上 ...

版主总结的很好,记下了

网友:
技嘉,华硕挡logo刷bios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总结的很好,记下了

修的多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就是这样。

网友C:
这跟V星的板子越来越神似了哦。

网友:
是的,PS2的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通搜索论坛发现这个通病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多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就是这样。

记得用过诊断卡修卡的代码重启又变了样 就不爱用了

网友:
经验之道,外围电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正需要

网友:
典型的一颗电容引发的血案呀

网友:
看着修主板挺有意思的啊。

网友:
对我有用,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跟V星的板子越来越神似了哦。

本来就是V星的板。

网友:
上次我修到过一块V星B75的板也是卡99,换掉接口旁的排阻就好了!